自调分流集流阀

楼主(2006-10-16):
   }    {                }+     {

自调试分流集流阀(同步阀)技术手册

 V

国际领先水平的液压同步新技术,同步精度从1% 到0.1%,绝对误差从毫米级到0.1毫米级,油缸数量从2 缸同步到任意多缸同步,油缸行程从几毫米到几十米,既有绝对位置同步系统,也有相对位置同步系统,因而能够解决您能够想到的和能够提出的各种同步难题。下面介绍最普遍采用的自调式同步阀的性能及特点。

1

性能特点

 q

自调式同步阀是我国80 年代获得国家发明奖的新产品,它是国内外普通固定式同步阀的重大改进,解决了固定式同步阀流量适应范围狭窄的难题。新阀具有流量范围宽、纠偏能力强、能量损失小、精度易保证等许多特点。已成功的应用到上千个同步系统中。ZTBF2型第二代新型自调式同步阀是发明人对该发明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使其精度和性能得到更进一步提高,可广泛的应用到各种同步系统中,满足各种高精度同步系统的要求,在同步阀元件中,具有世界领先水平,是液压同步系统的优良元件。该阀性能如右表1。

 `/ b

2

结构特点(见付图)

该阀设有流量变化感应前置级和负载偏差感应级两部分,分别感知流量和负载变化,因而能大幅度的适应流量(3-5倍)和负载的变化范围,将高压油均分为相等的两部分,具有很高的分流集流精度和很强的适应能力。

 ?

 _# l) ?

; k W

3

规格型号说明

ZTBF2-(10-50)-H-B/G

    | | | |
    | | | 板/管式连接

| | 压力级别(32MP)
    | 流量范围(例如10-50 升/分)
    自调式同步阀2型
" G B

4

安装尺寸

% n0 b& ~ Z

           }  ?$ o( h( }/ {
流量
规格
尺寸代号
A B C D E F G
3-12 200 172 100 60 80 60 Ф24
10-50 200 172 100 60 80 60 Ф24
40-130 238 190 130 60 110 86 Ф28
80-320 436 360 200 150 156 115 Ф65

( d9 x( ` }      }  }2
H J K L M N O P
Ф15 2-Ф20 2-Ф12 4-Ф12 96 4-Ф17 20 21
Ф15 2-Ф20 2-Ф12 4-Ф12 96 4-Ф17 20 21
Ф20 2-Ф30 2-Ф20 4-Ф14 137 4-Ф20 32 28
Ф50 2-Ф45 2-Ф30 4-Ф20 200 4-Ф29 40 45
此尺寸供安装参考,最终尺寸以到货为准
分流时H 为进油口,K 为出油口

5 应用举例

  注:
  单级同步误差公式:
E = ( L1 - L2 ) / ( L1 + L2 )
L 为单缸行程

多级同步误差应累加,即E =E1 + E2,如两级同步误差为1 - 3%

系统必须严格冲洗并保持清洁,否则容易卡阀,出现大的偏差。

使用流量必须在阀规定流量范围内,否则会出现较大偏差或损坏同步阀。

6 新型数字式电控同步阀
  如果希望获得更高精度的同步可采用新型数字式电控同步阀,这是公司开发成功的又一项专利技术,它配合公司的专用同步控制器和数字传感器可实现高精度闭环同步控制,10 米行程的绝对同步误差可达1-3mm,特别适宜长行程多缸同步,如大型闸门的同步升降等。数字式电控同步阀连接尺寸与自调式同步阀相同。

  板式连接的电调同步阀

  工作原理如图示:

网友:

就是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

最近设计一液压系统也曾考虑过用不用这东西?一是性能二是价格都不明了,放弃了。

网友:

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

    好象北京亿美博也有这个东东吧。有两个问题:
1)该阀的同步精度是否受油问影响,如过有,那么是否有油温--同步精度曲线;
2)该阀具有压力补偿功能,那么,要在多大的压降下,同步精度才最好,换句话说,是否有压降--同步精度曲线。

网友(2010-09-30):
看见4缸同步了。同步阀的精度5%,你用一个同步阀一分二,再分别接个同步阀,不知道最终的精度能达到多少?10%能达到不?

网友(2010-12-08):
看见4缸同步了。同步阀的精度5%,你用一个同步阀一分二,再分别接个同步阀,不知道最终的精度能达到多少?10%能达到不

网友(2011-04-09):
不错,总设计师俺重庆老乡。

网友(2014-11-01):
如果4缸同步,采用3只分流集流阀,是不是第一只的流量要大于后面两只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