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与316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6-10-17):
最近总有客户要求选306材质,可是找了好多资料没有发现306,只有316,从一个地方看见过306就“相当于”316,请问大家2者除了含C量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306可以代替316吗?

网友:

百度搜索了下,306为0Cr18Ni12Mo2Ti     316为0Cr17Ni12Mo2  性能应该差不多

网友:

316我们用过,它的耐海水腐蚀性能是所有不锈钢中最好的.306没听过.

网友:

严格来说是不行的,我们做食品机械这么久了,要么是304,要么是316或316L从来没用过306的,建议您去下一本介绍不锈钢的书籍参考参考。

网友(2009-10-26):
成分不一致,我记得有本不锈钢的书,里边分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