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工程图转化为Auto CAD时的问题

楼主(2006-10-17):
PRO/E工程图转化为Auto CAD时,原来PRO/E中的直径符号φ在Auto CAD中变成了方框,请问如何解决?我试着修改PRO/E中默认的字体,还有将工程图转化成.dxf格式都不行。

网友:

完全兼容不太容易.

网友:

应该不会吧
我的就是转.DXF格式,没出现那样的问题呀?
而且如果你的PROE字体很多的话,直接转DWG格式也行,非常方便

网友:

应该不会吧我的就是转.DXF格式,没出现那样的问题呀? 而且如果你的PROE字体很多的话,直接转DWG格式也行,非常方便,或者你再设置一下试试?

dxf_out_stroke_text设置为yes

不过此时是把PROE中所有的字体也全部改为线和点了,修改时不太方便

网友:

转DWG不好编辑..一般都转DXF的...关于LZ的问题应该是在字体上了.....

楼主:

我有恢复了一下默认设置,好了,谢谢个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