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CAD黑底背景怎么改为白低背景?

楼主(2006-10-17):
问问大家,AUTOCAD那个黑底背景怎么改为白低背景!!!黑底的用惯了,白的看了不舒服!!,谢谢

楼主:
Re: AUTOCAD黑底背景怎么改为白低背景?

好了,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

白的对眼睛损害太大

网友:

一般转化成WORD文件时用,改为白的。

网友:

"工具"菜单----选项-----颜色

网友:

以上说的没错

网友:

哈哈,7楼一看就是做大领导的,其实那6个字可以简化成两个字:同意

网友:

在工具选项颜色中设置,可以保证在WORD文件中背景为白色.

网友:

2006在word不用改

网友:

他们都说了,,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二楼是用命令格式,6楼是从菜单进行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2006-11-16):

问题太简单了,先看看书!

网友:

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改成灰的也不错

网友:

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自己摸索出来,挨个设置里面看看,你会发现好多功能你都没用上呢,呵呵

网友:

蓝色不错,可以做成天蓝色三色为50,50,100

网友:

其实,像这种问题,完全可以上百度上搜一下,很多问题都能轻松找到答案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在命令行上面有个“模型”“layout1”,点击“layout1”就是白底的了!

网友:

找到工具栏的选项或设置,设置里有颜色,打开将黑色改为白色

网友:

以前试过,不过看到问题还是要自己再做一遍才知道。, A9 Z0 o! y8 G; \: q
没事的时候多试试是最管用的了

网友:

我倒,你建立新模块不就结了?!

网友(2006-12-16):

今年是我本命年。我用红的。霍霍

网友:

工具"菜单----选项-----颜色

网友:

   依次单击工具--选项--显示--颜色,之后就可以进行背景颜色的选择,还可以选择其它你喜欢的颜色!

网友(2007-01-16):

  学习````学习`

网友:

工具——选项——显示——窗口元素 点击颜色

网友(2011-12-01):
不错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