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氢燃料内燃机汽车与氢燃料电池汽车

楼主(2006-10-17):
在报纸上见某公司的氢燃料内燃机汽车在大做宣传,不解,请教:

氢燃料内燃机汽车与氢燃料电池或其它燃料电池汽车相比有多大的价值。

网友:

您好,小白菜
氢燃料发动机装置尚处于试验阶段.
氢是最干净的燃料,与其他相比;
困难在于储存与释放,

网友:

    氢燃料电池的工作方式从本质上不同于内燃机,氢燃料电池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电能来推动汽车而内燃机车则是通过燃烧产生热能来推动汽车。由于燃料电池汽车工作过程不涉及燃烧因此无机械损耗及腐蚀,氢燃料电池所产生的电能可以直接被用在推动汽车的四轮上从而省略了机械传动装置,研究表明氢燃料电池的产能效率是内燃机的四倍以上,根据权威机构研究表明汽油能量从油箱转换到车轮的过程由于燃烧,散热,机械磨损等原因最后传输到车轮的推进能量不到五分之一,而氢燃料电池汽车用能效率却能达到五分之三以上,换句话说如果用同现在汽车的储油箱储藏同样体积的氢能的话可以行驶目前汽车三倍以上的距离而不用加氢。令人兴奋的是通过计算机控制还可以对四轮实现智能化,原先不可想象的横向泊车,原地90到180度转向,通过对四轮施加不同速度来防滑等特殊性能均由于机械传动装置的省略而变得轻而易举。
    氢燃料内燃机技术的实际应用取得突破性进展,意义重大。零排放已不是它的亮点。它直接烧氢气产生动力,效率高,真正节能不用油,运行成本低,符合当今市场性价比要求,一旦投入大批量生产,才是革命性的突破。石油危机对它毫无影响,通过电能制氢,是取代石油的最有效方式。大家都说,核心竞争技术能在该领域取得突破,掌握内燃机氢动力技术,就将引领汽车发展的方向。
    以上两段分别为人民网04年、中国汽车报网今年7月份的报道,分别为氢燃料电池汽车和氢燃料内燃机汽车,电池汽车有它本身的局限性,故从汽车报的报道前段时期是我们的技术人员被误导 了。

楼主:

我补充一些:
氢燃料内燃机充其量是氢燃料电池的一个时期的过渡产品和过渡技术,没有太多的价值,同时,氢燃料电池汽车在汽车技术上也不同于现行的汽车技术,应更多的采用独立电动直驱、线控、电能回馈、电能储存(电池)等技术的集成,以目前的工业技术,只有氢燃料电池技术不成熟,因此,只要氢燃料电池技术成熟,真正的氢燃料电池电动车很快就可以推出可实用的产品,当然,氢燃料的生产、储藏与充加方面还有一些小问题,所以氢燃料电池及燃料电池技术才是电动车技术的发展方面,从报纸上更多的报道中,我们应对那些华而不实的新闻有所取舍。

网友(2007-02-09):

你说的没错。

网友(2007-10-31):
氢燃料内燃机的话是一个过渡没错,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
现在做的氢燃料发动机的话有BMW,Ford,Mazda。BMW和Ford已经量产,不过数量不多,一方面是因为价格昂贵的缘故,另一方面现在的加氢站不是太多。
燃料电池为在氢能的储存当面做了很大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现在的氢燃料内燃机可以促使加氢站的推广。
个人认为燃料电池的话适合于公交车,对于私人汽车而言,由于燃料电池加速缓慢,我们驾驶汽车不光只为了代步,还有一点就是驾驶给我们带来了乐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很多报纸报道不实,大家要有所针砭的看!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未来燃料电池车未必能取代内燃机。现在大多数的人之所以认为未来燃料电池车会取代内燃机的想法,是来自媒体贪新鲜、却又缺乏理性思考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内燃机效率低下这两种原因所使然。前几年,世界上的几家大的汽车厂商,如丰田、gm都在极力地推广燃料电池车,说燃料电池车这好那好的要取代内燃机,吹得天花乱坠,而媒体也来凑凑热闹,进一步地把燃料电池车神话了,没有想过取代是否合理。而最近bmw公司发明了氢内燃机后,内燃机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关于燃料电池车的宣传明显也偃旗息鼓了,这就说明科技的发展让谁取代谁变得更无法预测。
况且燃料电池车的成本问题一直是业内头疼的问题,因为燃料电池要用到铂金这种贵重的金属,所以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当然,还有其他的燃料电池,但是其他的燃料电池也有技术问题要解决,而且效率也没有使用铂金的这种燃料电池要大。
还有内燃机和电动机的优、缺点是互补的,内燃机马力大、电动机扭力大,就好象佛教和基督教各有特点,你怎样使佛教取代基督教,或者让基督教取代佛教?

以上皆是本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