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06-10-17):
我有个锌合金的零件内装指南针仪表,由于指南针是靠磁性工作,所以该锌合金的电镀需要特别的要求.

我对表面的要求:   亮银色(如亮铬) 或者  亮金色

目前我使用的是无镍电镀,但是无镍电镀成本较高,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也能达到同样要求?

- {# W H. p* G: F; M

谢谢!

网友:

无镍电镀的工艺?
无镍电镀的兴趣应该是比镍的电镀成本更低,最主要的当然是环保。

楼主:

广东这边的电镀厂的无镍电镀的单价高很多.

不过不管有无镍,只要是能达到使用要求就可以.

网友:

三价铬应该行吧,我们厂有这种电镀工艺,也较成熟,但我本人不是搞电镀的,不是很清楚.不过这种工艺听说很环保的.

网友:

如果无镍电镀成本高,那就镀镍铬罗。薄薄的十几μ应该不会对磁性有影响吧

网友(2011-10-21):
可以镀三价铬~主要看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光写个要亮铬不详细哦!

你是哪里的呀?我手里有几家供应商都做电镀的!铬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