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伺服控制器与电脑的通讯”

楼主(2006-10-17):
我单位新购进一台伺服控制器。

这个伺服控制器的作用是控制两台伺服电机,一台是x轴,一台是y轴。
操作台是一个长3米,宽2米的方形平台。切割头运动产生轨迹形成要完成的图形。
现在,我的任务是。找一个软件,构成电脑和伺服控制器的通讯。
在电脑中作图,而且排版,然后输出到伺服控制器,使之得到信号工作。

我今天第一天来到这里,但了以前的帖子,看到一个CAXA的软件。不知道能实现什么功能。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网友:

请说明伺服型号。
(最好是X/Y不联动,这样可能好解决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
X,Y不联动。
我们这个伺服驱动器是从美国的一个不知名公司买的。它和一般的伺服驱动器差不多。我找不到它的型号。从外壳上看不到的。

网友:

关键是看用什么作图软件,它得集合作图,智能排版等功能,可能需要专业的软件!

网友:

是双伺服吗?
伺服是数字的/模拟的/步进的?
电机本身有闭环/外部闭环/开环控制?是速度控制还是......
咱可别忙着画图和排版,先把控制环节搞清楚吧。

楼主:

我们买这个控制器的时候已经带了配套的伺服电机。如果不和电脑通讯的话,也是完全可以工作的。
现在是想知道怎么和电脑通讯这一块。

楼主:

别让我的帖子沉底啊。

网友:

我爱工作 网友好!

一、“数控散人 网友”在5楼的问,是关键所在。

二、你得去深入的研究矢量文件的数据结构,找出其规律,才能针对其编程并对其与以控制。

三、能否介绍一下,你手上的这部设备是如何工作的?如何编程的?它的控制文件是什么制式的?

能否发一个上来,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

syw  061020---10.31

楼主:

脸红,我是刚刚接触这项工作的。对于5楼那位仁兄的问题,我一点都不懂。
蚂蚁啃骨头,慢慢来吧。

网友:

先发个图片上来,高手们也许会认识,兴许能帮你。

楼主:

只有一张后屁股的照片。

网友:

是什么机器上用的?水切割?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
从图片上看有RS232\485等通讯端口啊,你可以提出要求找人帮你开发一个,不过还是得提供这个控制器的详细资料.如果有详细资料,我们可以帮你开发一下.

楼主:

谢谢12楼。
是等离子切割。
通讯是RS232,就是用红色盖子盖的那个。
我就是在找相关的软件。越便宜越好。:)

网友:

能说说你的具体要求吗?或者你希望达到的效果,比如你打算针对什么图形进行切割,生成的代码需要什么样的格式,代码的含义等.可以通过QQ或Email和我详细交流.

楼主:

楼上,我没有QQ,已经给你发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