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制的螺纹刀---[请教]

楼主(2006-10-17):
大哥门,帮个忙把~

我想问下公制的螺纹刀是60度~可我模的老是带毛刺~

1 b y: q0 ]8 @. Y

我想问下英制刀,多少度,。

广数上怎么把公制的刀

车英制的螺纹~~ 还有FANUC~

网友:

问题描述得不清楚!请编辑一下,以后不许用SOS之类的标题,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问下 广数的数控车床-车英制的螺纹~
是改变参数吗? 还是?
英制的刀 是多少度~
        ~~~~
在问一个~~
呵呵~
我问下 就是同样的刀具,为什么干出来的数量就不一样那~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谢谢版主这么快回复~

网友:

PARTIAL PROFILES60度,也有55度的,谁知道你说的那种标准啊,ISO/UNIFED??
现在都用刀粒啦谁还磨刀啊,太落伍啦跟不上时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