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存图形使别人只能看图形,而不能修改图形?

楼主(2006-10-17):
请问:1、怎么把cad自动生成的BAK文件打开?
         2、怎么保存图形使别人只能看图形,而不能修改图形。

网友:
Re: 求助:cad高手

把文件后缀名bak改成dwg后启动就行了。

网友:
Re: 求助:cad高手

输出为WMF或把所有层锁住, 按-LAYER F * 就行了.

网友:
Re: 求助:cad高手

-layer lo *

网友:
Re: 怎么保存图形使别人只能看图形,而不能修改图形

让别人只能看图形,而不能修改图形最简单的方法是输出成PDF或WMF格式 另外AutoCAD 2004及以后的版本可以设置图纸文件只读属性,就是在保存的时候,设置修改密码,和office差不多

网友:
Re: 怎么保存图形使别人只能看图形,而不能修改图形

pdf格式,人家就不能改了。

网友:

打印成dwf文件

网友:

选打印机/绘图仪中,用eplot.pc3打印成dwf文件

网友:

我文化太低,我以前也求助这个问题,可是别人说的我不懂!~
什么打印呀,是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6楼,9楼说得对,选打印机eplot.pc3打印成电子版的dwf文件,打印文件可在原目录下找到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其实这种做法,既然别人能看到,就能复制,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再修改大家还有什么办法,不让修改了。我看了一个相片转OUTOCAD图形,当时很感兴趣,OUTOCAD也能逆向高抄数,很有意思。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只要变成位图就形了。

网友:

二楼说的dwg格式我试了一下可以修改的啊
不知道怎么才能转化到PDF格式的?
13楼的大侠,什么叫做位图?

网友:

1、把bak文件的后缀名改成dwg,就可以正式打开了。
2、安装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把图形从AutoCAD打印成pdf格式,并且可以设定pdf文件的权限,例如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打印等等。

网友:

我想请问六楼AutoCAD 2004及以后的版本可以设置图纸文件只读属性,就是在保存的时候,设置修改密码,和office差不多 ,的具体操作方法。
在此先谢了

网友:

我想请问六楼AutoCAD 2004及以后的版本可以设置图纸文件只读属性,就是在保存的时候,设置修改密码的具体操作方法。
在此先谢了

网友:

答楼上的,选另存为,(对话框如下)点工具---安全选项----输入密码-----确认输入-----保存

下一步:

$ f) u# ` H* F' L7 f

网友:

要解除密码需要打开图形,选另存为后将安全选项中的密码删除就ok了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1/80596/ShowPost.aspx#80596
cad转pdf的小程序
这个贴能帮助你

网友:

PDF也能转成CAD

网友(2006-11-21):

将图形转为PDF文件

网友:

PDF也能转成CAD  怎么转啊?
请教!!!

网友:

有必要么?

网友(2007-07-27):

安装PDF 虚拟文件打印机,打印成PDF文件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2008-08-02):
转化为PDF格式,模拟打印;别人就只能看了

网友:
存成图片格式。

网友:
pdf格式其实有软件转回cad档。

网友:
打印出来,用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2008-09-08):
最好保存为BMP,PDF也可以转回DWG

网友:
BAK改为DWG就可以了,第二个我觉得别人能看到就一定有办法转CAD。

网友(2008-10-14):
让别人只能看图形,而不能修改图形最简单的方法是输出成PDF或WMF格式 另外AutoCAD 2004及以后的版本可以设置图纸文件只读属性,就是在保存的时候,设置修改密码,和office差不多

网友:
中,用eplot.pc3打印成dw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