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车炉液压系统设计---[请教]

楼主(2006-10-17):
各位大侠,现有一台车炉液压系统,看如何设计较好?要求:一个泵供两个油路,一个油路有8个油缸,每个力1600KG,行程100mm,速度0.15m/s,同时动作;令一油路4个油缸,每个力200KG,行程50mm,速度0.15m/s,同时动作。

动作要求:只有进给,后退动作,要求有自锁。保压在10几个小时。

网友:

这系统的难点在同步精度高不高?保压在10几个小时,使用蓄能器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以先拟定一个系统原理图,拿来大家帮着讨论,我觉得
这样完全让别人代为设计不妥,

楼主:

同步精度要求不高,我对系统设计不是很在行,上传一份自己画的原理图,请大家帮忙指正,也让我多学习学习!!谢谢大家

楼主:

我的原理图通过附件形式怎么上传不了啊,请教高手!!

网友:

不行就把它变为压缩文件

楼主:

谢谢羚羊大侠,原理图已以附件形式上传在4楼,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咱们社区最大能上传多大的文件啊?

网友:

你目前这个系统同步问题没有考虑,如要求不高可以在各电磁阀下叠加一个双路的单向节流阀,用来调节同步,锁定问题已经考虑过了,应该问题不大,另蓄能器的作用是否为断电时使用,要有足够容量,

网友:

我不懂液压,但可以给你点工艺上建议。台车炉上的液压系统主要是用于炉体密封的,所谓的同时并不严格,不必复杂化了,在几秒钟内各液压缸到位就行了,容易吧!
力要控制下,别超太多了,以免把密封材料压坏了;
行程要有些余量,最好可调,密封材料使用时间长后或磨损,原100的行程可能就要110了;
保压是没商量的。
建议:去找工艺谈谈,确定好同时的概念,如果要求在10秒内各缸到位就可,那就容易多了,想不同时都难。

楼主:

原理图我加上了进出口节流,重新上传,系统就如9楼所说,同步要求不是很高。蓄能器是液压锁掉压到压力继电器设定值并开始发讯时补压。大家在帮忙看看原理图哪里还需改进,可上传改进后的原理图,大家共同讨论研究。

网友:

原理图上压力下降发讯后,靠什么让蓄能器补压?

楼主:

那把电磁换向阀、溢流阀改成电磁泄荷溢流阀怎样,那样由电磁泄荷溢流阀控制蓄能器补压,泵泄荷
请金哥指教

网友:

哦,好复杂啊,工厂里没有压缩空气吗?还是用气缸的好啊,经济!

网友:

蓄能器与系统压力油路间加电磁球阀,压力下降发讯后,把电磁球阀打开补压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台车炉的炉门是用汽缸和一套弹簧机构实现启闭的,少有液压的,你那是多大的炉子呀!特大吗?

楼主:

客户要求的,本来是要我们设计部门给设计,但由于货期紧没有做。我是拿来学习学习。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问大家,根据现在的已知条件怎么计算系统的流量和压力?并且怎么选择泵和阀?我对系统计算、元件选型不会,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

去看机械设计手册,液压传动,里面有详细介绍。
开始我以为同步要求高呢,那就要用的液压缸的精度高。现在看来也不是那么同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