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作图软件的图可以互相转换吗?

楼主(2006-10-17):
各位高手,不要怪我孤陋寡闻啊,想请问大家,象CAD,PROE,Solide works,UG这些软件,它们的图纸可以互相转换吗?

网友:

呵呵!
很简单!你只要点击(文件)-----(另存为。。。)
然后选相应的格式!
比如:CAD就是DWEG。

网友:

恩,和楼上说的,保存的时候换一下格式就好,不过各软件版本的问题还是要注意一下,很多典型软件的低版本是打不开高版本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ATOUCAD的二维图,是不是能够通过PROE这样的三维软件打开?

网友(2006-12-11):

可以,不过有很多尺寸发生了变化,AutoDAD一定要1:1画才行

网友:

sw的零件图,不能跟pro\e转换
主要还是看后缀
autocad的立体图可以在sw打开,但不能编辑
想把
autocad转换到其他
无论是立体还是平面图要注意降低版次另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