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系数该怎么选?---[请教]

楼主(2006-10-17):
先有一变速传动,Z1=12,分别和Z2=24。Z3=26啮合,实际中心距A1=46MM,根据实际齿轮测的的模数而选择的标准模数m=2.5,请问变位系数该怎么选材合适,(26的顶园不能大于66)

网友:

根据滑差系数相等原则来选择,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分配变为系数的方法,此外你的齿数配的有问题,齿数最好互质,如Z1=13,Z2=25

网友:

楼上说得有理。
但滑动系数只是选变位系数的一个方面而已。

网友:

手册上全有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计算啮合角,根据啮合角与齿数和查图,得到总变位系数。再根据齿数比和总变位系数查出小齿轮的变位系数,最后得到大齿轮的变位系数。

网友(2012-07-27):
手册上只有公式及图,如何把变位系数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网友:
按你的中心距,总的变位系数是正数,Z1=12肯定要做正变位,但正变位后齿尖的厚度就变小了,要保证齿尖的厚度不能小于0.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