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17):
装配时,自锁螺母和沾有黄油的工件螺纹进行锁紧,是否与没有沾有黄油的螺纹的锁紧的程度会不一样了,因为工件在装配之前必须先进行注黄油,不知道是不是要先对螺纹进行保护了,以避免沾到黄油,从而影响到自锁的功能!

网友:

你所讲的自销螺母是扣紧螺母吧?一般不会因黄油影响自锁性能.
装配作业时,为防止螺纹日后“锈死”,通常都会加入黄油作保护。对那些装配后长时间不拆的工件万尤其重要。

网友:

你所讲的自销螺母是扣紧螺母吧?一般不会因黄油影响自锁性能.
装配作业时,为防止螺纹日后“锈死”,通常都会加入黄油作保护。对那些装配后长时间不拆的工件尤其重要。

网友:


楼主:

谢谢先了

网友:

装配作业时,为防止螺纹日后“锈死”,通常都会加入黄油作保护。对那些装配后长时间不拆的工件尤其重要。
学到一招

网友:

自锁螺母是靠摩擦力防松的,如果不沾油的话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2007-01-20):

自锁螺母,我认为具有自锁功能的螺母很多,有些螺母涂上黄油不会影响自锁功能,自锁螺母的详细参数等可查国标及手册!

网友(2008-08-11):
自锁螺母在安装时最好不要有黄油,这种情况下,锁紧的效果不佳,如果怕生锈可锁紧后涂防锈油。

网友(2009-04-16):
如果有扭力要求的话,自锁螺母在安装时最好不要有黄油。

网友(2010-01-08):
锁紧程度不一样,相同扭力下,有润滑作用的螺纹会比无润滑作用的螺纹锁紧力大5%左右,虽然黄油主要作用是防锈蚀,但它也会起到润滑的作用。

网友:
两者  力矩是不一样的

网友:
涂抹黄油主要是为了以后拆卸时方便,跟自锁没有关系。

网友:
对自锁螺母而言,其自锁功能主要是靠设计时螺纹的形状与螺纹的角度决定的,所以加了黄油,螺纹面之间的摩擦力会减少一些,但不会影响其使用性能。

网友:
学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