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游标卡尺的材料

楼主(2006-10-18):
请问:普通游标卡尺的材料是什么啊?我们没有做过,相各位大虾请教!

谢谢!!!

网友: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不锈钢的,刻线面无光镀铬,激光刻线。

网友:

工具钢类的.

网友:

淬硬不锈钢、高碳不锈钢之类的吧。

网友:

常用9SiMn,GCr15,9CrWMn,这几种。淬透性,耐磨性均好,且成型后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生相变导致量具变形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们这里有GCr15,CrWMn,我试一下看看,也提供一点经验供大家参考:
我们厂经验:GCr15 淬火(油)回火后58~62HRC 水淬 回火后 61~65HRC
                  CrWMn 淬火(油)回火后54~58HRC 水淬 回火后 60~64HRC

网友:

常用量具钢为低合金工具钢(CrMn ,CrWMn等)、轴承钢(GCr15 ,GCr15SiMn)  和碳素工具钢(T12 ,T12A)    特点  1;粗加工后应进行调质处理 2;淬火加热温度宜取下限   3;淬火时应左20-30C油中冷透,不宜采用分级及等温淬火。淬火后立即放入低可10C流水中冲洗15min  4;较高精度的量具,淬火后到冷处理之间时间应小于30-60min  5;需在热浴中进行低温回火,以及时效处理   6;高精度的量具,可采用3-6次的冷处理与回火交替进行。在磨削过程中,也可增加时效次数     热处理工艺  1;球化退火--其目的及工艺与一般工具钢相同; H) ] X. S2 K. z2 j 2;调质或正火--锻件 ! C3 Q u1 C7 [; |. W3;淬火--截面不大的量具,一般在盐浴中加热,淬火加热时一般均通过预热  4;回火--量具淬火后如不进行冷处理,则需立即回火  5;冷处理--精度高的量具,冷处理完毕,待零件升至室温后,立即进行回火或时效   l6;时效处理--采用反复多次的冷处理和时效可以使残余奥氏氏减至最低限度  }! k! q 摘至<<简明金属热处理工手册 冰河234是位行家,请多发表高见

网友:

还真有专家啊

楼主:

七楼的哥们过奖了,我们这里做个通止规还行,再精确点的量具作的就很少做了,再说我工作时间还少,经验不多,只是能经常见到这些东西的加工罢了

网友(2011-09-13):
今天上当受骗,买来一把垃圾卡尺……

网友(2012-11-20):
工具钢类的.

网友:
回帖,只为赚银子

网友:
工具钢没错,7楼说的更详细点,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