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在车削螺纹时打刀了,如何解决?

楼主(2006-10-18):
请教高手,数控车床在车削螺纹时打刀了,如何解决?

网友A:

对刀时要找到螺纹下刀起点(零度>,这样螺纹才不会乱

楼主:

GBC朋友,这一点我也知道,可具体的怎样做呢?您能不能谈的在详细点,我是个初学者,谢谢!

网友:

先找到打刀的原因。
记下你那把刀的相对座标和机床床座标。
再换新刀粒,并调整刀具到零点。一般只在刀具补偿里改就行了

网友(2008-03-06):
先车一刀,要很浅,测量Z向距离,改起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数控车床在车削螺纹时打刀了,如何解决?

打刀的原因很多,你说清楚点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如:程序有误、设备有故障、刀具的角度、主轴转速、切削速度、排削不畅等等原因。

网友:
单头罗纹的重复下刀点是由系统征测主轴自动控制的吧?对罗纹到要找什么下刀点,直接用罗纹刀车一下外圆不就完了?

引用 网友A:
对刀时要找到螺纹下刀起点(零度>,这样螺纹才不会乱

网友:
没试过呢..也想知道..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