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AutoCAD中写入中文字为什么都是横的?

楼主(2006-10-18):
在AUTOCAD2006和AutoCAD20005中插入中文字为什么每一个字都旋转90度呢,详情请看附件?

1 G2 x: ?) o t& w5 X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您说的是系统默认的情况,需要变更,应该在文字变量设定内修改

网友:

字体设置错误

网友:

你选的字体不对,改字体就行了

网友:

不用打开你的附件就知道,你用的字体不对,字体前面有个@号,不信你改为没有@号的,如GB2312

网友:

确如5楼所说

网友:

确实是字体不对
我前天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又学会一招,自从学会了pro/e    cad 就很少用了,呵呵

网友:

星星1019说的也不是很绝对正确。
我用的是CAD2004 把系统字体改为“博洋行书7000”就变为横的了  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字体前面有个@号,不信你改为没有@号的

网友:

字体不对 选字体时别选前面带 @ 的

网友:

经常碰到的,是字体不对,只要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5楼的回答是正解!

网友(2006-11-27):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确实是因为@在作怪

网友:

我记得这是字体的问题,和@没有关系,同一种中文字体在字体下拉筐中往往最上面的是横着的字体,最下面是竖着的,用@以示区别。没记错的话,在WORD中也曾是这样的。

网友:

我记得这是字体的问题,和@没有关系,同一种中文字体在字体下拉筐中往往最上面的是横着的字体,最下面是竖着的,用@以示区别。没记错的话,在WORD中也曾是这样的?

网友:

我怎么没有碰到过横着的呢
而且我在文字样式里面都找不到你们所说的字体前面带@的呢
??
是不是输入的时候默认旋转了90度啊?

网友:

你选的字体是T@仿宋把它改为T仿宋就行了。

网友:

19楼说的对,选不带@的字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