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铣刀的刃磨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18):
最近,做了几个规格的锯片铣刀,材质为硬质合金, 在快丝割好外形后(最大外圆留0.3余量)。在工具磨床上刃磨前角(5度)和后角(12度)效果不理想,存在崩尖和砂轮磨损带来的误差,有的磨后尺寸小。

请教 各位大虾  有无好的工艺、工装和方法方面的建议?

谢谢关注!

网友:

1)分开粗精磨.
2)用12000转以上的高精度刀具磨,机床主轴的精度很重要,跳动和窜动最差也要控制在1C以下,且应具有相当的刚性。
3)使用金刚石砂轮。

网友:

没有经验,关注中!。。。。。。。

网友:

使用金刚石砂轮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有许多硬质合金刀具,在普通的工具磨床上使用金刚石砂轮效果都很好.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
砂轮是金刚石砂轮 主要是 工具磨的精度不够好 材质脆性大  加工效率也不高
不知道 有无较好的辅助工装和方法

网友:

金刚石砂轮加上油性冷却液,可以提高磨削后的粗糙度,也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二楼的正确!

网友:

看到锯片铣刀,我的一披产品因为光洁度的问题在德国遇到 了一些麻烦,我们的一个产品一个比较
靠里的地方需要忽平,忽平刀是根本无法靠近的,只能用直径200的锯片铣刀来忽平,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光洁度一直达不到要求,而且上面有沟,只有铣一个用金刚搓来修一个,非常麻烦,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
可以使光洁度好一些,比如刀片的厚度是多少应好一些等!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清楚啊!~怎么帮你呢?

网友:

楼主应用金刚石砂轮刃磨后用油石(金刚石)修磨负倒棱试试,...

楼主:

回楼上 不知道用油石能否提高效率呢  如果要手工就麻烦了

现在 又有个新问题  磨完前角后 与齿底的过渡圆弧未很好的过渡接起,有条棱线 影响排屑
     客户是用来铣硬盘里的一个配件(托架 ,铝合金的),用的是日本的

网友:

若零件的材质是铝合金,刀头用锋钢可能效果不错,不知能否试试?

网友:

硬质合金应该用硬质合金砂轮磨,如果是手动磨削主要是工人的操作技术问题,如果是自动的话,应该考虑进给量吧!建议干磨试试!
拙见!

网友:

我们的硬质合金刀具全是用进口金刚石砂轮磨的(为了降低成本现在从日本进口),瑞士磨床(国内现在也有仿制的,可以用作粗磨)。

网友(2010-01-14):
能介绍一些锯片铣刀生产设备吗?小弟初来进行,请各位大哥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