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密封副断裂是材料的问题吗,如何处理?---[请教]

楼主(2006-10-19):
请教大家,前几天做了一套分动器,有一组关键的旋转密封用的是金属密封,但是摩擦副的生产是外协的,因对金属密封不太熟悉,当时就委托外协厂选材、加工,我们只提供尺寸图纸。完成后密封效果还可以,就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密封副易断裂,不能受撞击,不可跌落,但是用在工程机械上,撞击和跌落又无法避免。我们怀疑是密封副的材料和热处理有问题,但外协厂认为密封效果可以保证就不是材料的原因,材料是什么他们又闪烁其词,不肯好好说。我知道一般是用硬质合金或陶瓷,硬质合金一般不会断裂吧,陶瓷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恳请大家帮帮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以前有台设备上用过陶瓷轴承,确实很容易开裂

楼主:

这个我前两天核实了,外协方说是陶瓷,但还是不说具体是何种陶瓷,而且不肯承认是材料的问题
说是我们设计的问题,关键我在后来的设计中已经改用标准中推荐的较宽尺寸了,还是不行

网友:

陶瓷肯定是易脆了。一般都用陶瓷涂层。这样估计不行

网友:

机械密封动静环材料要根据所密封的介质定,有硬质合金或陶瓷、石墨、还有铜合金、铸铁、塑料、橡胶等,其中陶瓷抗冲击韧性低,脆性大,极容易碎。你可以看下《机械密封设计制造与应用》

楼主:

我看了,就是按照推荐大教宽尺寸设计的,介质没问题,内部是润滑脂,无压力。
结果还是断裂,看来只有选用硬质合金了

网友:

载荷太大的原因,还是得承载能力大一些的轴承

网友:

有振动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陶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