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别表面处理方法?---[请教]

楼主(2006-10-19):
怎样根据零件表面色泽的不同区别表面处理的方法? 磷化与发黑。

网友:

磷化发黑目前的颜色不是相当的纯正,最终的颜色是带灰黑色。当然,这个说法不是绝对的。
发黑分黑高温碱性发黑和常温的镍盐发黑及硒盐发黑。高温碱性发黑的外观色泽黝黑,膜层有一定的厚度和光亮度。常温发黑颜色黑度不够,黑里带些许红。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随意发表,不对指同行指正。

网友(2008-01-08):
由于现在磷化也能做得很黝黑,膜也很细,在有油封闭的情况下,两者都是亮亮的,区别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
但是仔细看还是能分辨出来的,磷化粗糙度大,有极细的一粒粒状,而发黑是光滑、光亮的。基本上多看一下还是能分出来的。

网友A:
请问这个产品的表面是喷绝缘漆还是喷塑的?质地很软,有绝缘作用的

网友:
看上去像喷漆的效果,应该是绝缘漆

网友(2008-02-23):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产品的表面是喷绝缘漆还是喷塑的?质地很软,有绝缘作用的

喷塑本来就可以绝缘
这是喷塑的另外一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