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加工成镜面的工艺---[请教]

楼主(2006-10-19):
请问哪位了解不锈钢表面加工成镜面的工艺呀!请指教。

楼主:

请教哪为大侠知道啊!

网友:

我也想了解,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布轮抛光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由不锈钢做成的工件应首先进行研磨加工,以减少抛光加工的时间

楼主:

我知道要进行衍磨,但不知道具体的工艺。

楼主:

抛光应该不可以,我试过,镜面反射的效果不行。

网友:

不锈钢表面抛光成镜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打磨拉丝是当今不锈钢和铝制品行业最流行的一种表面处理技术,不锈钢表面处理分别两大类:镜光&亚光.镜光以前较为流行,但制作成本高和容易刮花,刮花后无法恢复以前的镜光效果,另有很多场合不能采用镜光处理,如在电梯、浴室还有电器。
相比之下亚光{拉丝}处理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它效率高{一块1.22米*2.44米的不锈钢板上大拉丝机几分钟就能出效果,如果一样大小的不锈钢板要达到镜面8K效果最少要2个小时以上},而且制作成本低且不易刮花。
不锈钢表面拉丝处理广泛用于电器{微波炉、抽烟机、消毒柜}、电梯、厨具、不锈钢货架、扶手 、酒店用品、地铁车厢、食品机器、化工容器、不锈钢装璜等不锈钢行业。
不锈钢拉丝一般有几种效果:直丝纹、雪花纹、尼龙段纹。
直丝纹是从上到下不间断的纹路,一般采用固定拉丝机工件前后运动即可。
雪花纹现在最为流行是由一点点有规则的点组成,可用虫仔砂纸拉丝而成。
尼龙段纹是由长短不一线条组成由于尼龙轮质地柔软所以可磨不平部位,用场广泛。
拉丝很讲究程序和工艺,工厂加工不锈钢砂纹板时少不了会刮花和烧焊,而使用我们的拉丝机就是可以根据产品纹路选择合适的辅助材料,修复和还原刮花的位置和焊缝,最终达到整体的艺术效果。

楼主:

我们要加工的零件是一个平面,有激光打到上面,反射的光不能发散的。
现在有给我们加工的,但具体工艺我还想了解以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用SUPEROLL LEVEL镜面加工工具,采用滚子滚压,可完成Ry0.1um-0.5um的镜面加工

楼主:

从加工厂家了解到,材料一定要有足够的硬度才好加工,要选好材料,做好热处理才能继续加工。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应该采用电化学机械抛光。

该技术原理是将不锈钢表面作为阳极,另设一阴极,阳极和阴极间留有一定的间隙,

同时通入电解液接通电流后,在阳极表面发生电化学溶解,使阳极表面凸处逐渐趋于

平整、光滑,在电解的同时,机械研磨也随之进行,使其达到镜面效果。

syw   061024---17.54

网友A:

羊毛轮+抛光膏就可达到镜面的效果,本厂很多小零件就是采用这种加工方法。不过在镜面抛光前一定要处理好工件表面,否则在镜面抛光后会很难看的。

网友:

电化学磨削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恒线速度切削.也可保障平面度.

网友:

拉丝英文怎么写?是不是 satin finish? 没法与老外交流

网友:

又跟刀锋学一招!谢啦!!

网友(2007-10-24):
少量加工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羊毛轮+抛光膏就可达到镜面的效果,本厂很多小零件就是采用这种加工方法。不过在镜面抛光前一定要处理好工件表面,否则在镜面抛光后会很难看的。
我们厂也要抛不锈钢的表面,用羊毛轮+抛光膏抛出来的东西不是很好看,请问抛光前的表面怎么处理,还有抛光膏是不是越多越好,好像不好控制,多了容易黑,少了羊毛会烧.谢谢~

网友(2010-03-21):
我们公司采取的电解抛光效果就很好,完全镜面啊,工艺很成熟了,特别对一些孔,交叉孔等到一般抛光器械进不去的,特别适用,如果是平面的,有一种拉法线的行磨机,效果也很好

网友:
小问题,继续楼下的再有问题找俺好了+422435538

网友:
电镀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