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经过调质处理时,回火的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6-10-19):
螺纹经过调质处理时,回火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你所用的材质是什么?这样才可告知

网友:

就是,要有材料,螺纹的规格或者使用要求等才好确定啊

网友:

就是得说清螺纹的规格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螺纹经过调质处理后,螺纹还有精度吗?如果有,精度等级大概为多少?(假设加工出的螺纹精度为7级)

网友:

回火温度应该根据用途,材料等要求定吧,) C' V8 ]. W0 R. E+ ~
至于精度等级嘛,本人认为与调质过程中的变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