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圆台形的角度

楼主(2006-10-19):
圆台形的内孔与圆台形外表面,其角度如何测量?谢谢!

网友:

附上图,好不?

网友:

有图纸吗?8 l, T1 c- C0 X6 d3 @
是单件测量还是量产过程中测量?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知道如何测量角度?用圆台形的角度规套在对应的圆台形轴上,只是听说用颜色涂在工件上,看看颜色的分布情况。希望了解具体的操作方法

网友:

涂色法是测锥面的配合度,如果角度不合适,差得小还能看得出来,差大了就根本无意义。测角度可以大概测,取轴向固定长度上的两处直径值,相比计算既可。如果是一对一的,必须研磨。如果是要求互换性好的,就必须做专用的研磨环规,边检边磨了。这种配合如果用于安装轴承的话,对设备的性能影响极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万能角度尺。

网友(2006-12-15):

应该是圆锥形的角度吧?写正确了,不要误导别人。如果是测量圆锥形的角度不难的。

网友:

可以考虑角度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