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蓝锌?

楼主(2006-10-19):
问题如上,它和我们通常讲的彩锌有什么区别。
先谢谢专家的指点了

网友:

點解鐵殼表面鍍彩鋅後會有鉻(CR)的存在因歐洲環保(RoHs)問題,所以不能有六價鉻存在(入口物品),難道要做環保電鍍(三價鉻)。

最佳回答

2 @$ f7 Y r

本來鍍鋅的過程是不需使用鉻,成品上亦不會有鉻。 不過,鍍鋅後多數會做"鈍化處理"去加強鋅層的保護力及外觀,就是你所說的"彩鋅",另外還有"藍鋅"、"黑鋅"。很不幸,這些處理都需要使用鉻酸鹽,而那層"彩膜"本身就是鋅和鉻酸的複合物。成膜的原理非常複雜,不在此討論。 不過也不用太擔心,因為,對環境污染較嚴重的其實是舊方法使用的"六價鉻"(hexavalent chromium Cr6+),新工藝使用的"三價鉻"(trivalent chromium Cr3+)相對較環保。現時許多歐美的廠家都有指示電鍍廠只可用"三價鉻"工藝。而且,無論使用Cr3+還是Cr6+,成品上的彩膜都是Cr3+,外觀上也沒有分別。廠家只可以測試Cr6+殘留物,一般都低過RoHS要求。 順便一提,你所說的 "環保電鍍(三價鉻)"不太正確,容易使人誤會是鍍鉻( 鍍鉻也有分"三價、六價),正確行內稱呼為"三價鉻發彩"。

网友:

首先外观是不同的.蓝锌为淡蓝色.彩锌为五彩的颜色.二者的工艺应该也不一样.耐腐蚀性能也不不同.镀五彩的比蓝锌耐腐蚀性更好些.根据使用场合不同进行选用.详细区别要查资料,不好意思,手头没相关资料.

楼主:

那亮锌又是什么呢? 黄锌又是什么呢?  希望更具体的答案~~

网友:

蓝锌其实应该叫做蓝白锌,在电镀锌当中,其颜色是根据不同的性能和装饰要求分为五彩、蓝白、黑色、军绿、银白等色种,每种色系的工艺配方不一样,其耐腐蚀性能也不一样。
锌的电镀出来是白色的,然后根据不同的要求作防腐及装饰处理,这道工序叫作钝化。

网友:

5楼说的对。再做的补充:因为产品镀锌后,由于锌的化学性质活泼,在空气中很容易氧化变暗,生成“白锈”而腐蚀。镀锌后经过铬酸盐处理,可以在锌层上生成一层化学转化膜,使活泼的锌处于钝态,即所说的钝化处理。这层铬酸盐薄膜厚度一般小于0.5微米,但却能提高锌的抗腐蚀能力6-8倍,并有美丽的装饰外观和抗污染能力.目前我国所采用的钝化工艺有彩色、白色、黑色、绿色四种。蓝白和银白都属于白色,那黄锌当然就属于彩锌了。

楼主:

是不是可以从颜色上区别出3价cr和6价cr钝化的产品?

网友(2008-12-22):
学习了,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来看贴子了,谢谢

网友(2009-12-30):
学习了,我正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0-11-13):
还是不太清楚,是否有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2012-02-15):
解释的已经很详细啦,受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