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回火油的问题

楼主(2006-10-19):
普通机(选闪点较高的 如240度)油作回火油可以吗?

 V$ c

和专业的回火油相比有什么短处吗?

回火用途的机油老化对回火质量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是没用过回火油,我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指时效回火油,因为回火温度一般都在200度左右,甚至200度以上,闪点在240的油肯定不能用,但用作时效用倒是可以考虑,但还是建议最好采用更高闪点的油,因为就算可以用,对油质的老化问题也是一个考验.油质一旦老化后,其所有的性能都将随之发生改变.具体的情况可请教淬火油方面的专家或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用过回火油,我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指时效回火油,因为回火温度一般都在200度左右,甚至200度以上,闪点在240的油肯定不能用,但用作时效用倒是可以考虑,但还是建议最好采用更高闪点的油,因为就算可以用,对油质的老化问题也是一个考验.油质一旦老化后,其所有的性能都将随之发生改变.具体的情况可请教淬火油方面的专家或厂家

我需要低温回火 使用温度在240度 用油作加热介质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指淬火后的回火用油?如果是闪点是240°那么是指回火温度在180°c以下的低温回火用油。一但油在常温下无粘性则认为失效。油一但失效它的闪点就会降低。

网友:

既然你的低温回火温度为240度,那你选用闪点为240度的油那是肯定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的低温回火温度为240度,那你选用闪点为240度的油那是肯定不可以的

原先想使用温度180 所以闪点为240

% ~4 x# E [ \ r

现在想使用温度240 闪点要300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指淬火后的回火用油?如果是闪点是240°那么是指回火温度在180°c以下的低温回火用油。一但油在常温下无粘性则认为失效。油一但失效它的闪点就会降低。

(回火)油老化会导致其黏度降低吗

网友(2008-01-12):
回复 网友C:

简单地说在基础油里面加入抗氧化剂就是回火油了。用普通机油做回火油也是可以的,我就用过,不过是临时代替。因为不含抗氧化剂,所以普通机油很容易老化,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很稀薄了,并且颜色会变深,回火后的产品因此也比较脏。虽说有的文章说回火油粘性低了就失效了,但根据我的使用经验来看,好象也不影响使用效果。因为我们回火只要求它达到温度并且温度稳定,从这两点上来说,老化的机油好象还是相当胜任的。在我看来,老化油的缺点就是太脏,产品清理很麻烦。我有一次用新回火油换掉老的机油以后(因为实在太脏了),突然发现新油一煮,那几个装产品的铁丝篮子也给它洗得锃亮了。如果你的产品对表面清洁度没什么要求的话,用机油回火还是可以的,价格也要便宜点。
要说明的是用油回火有个安全性问题,使用温度高的话要当心火灾。所以你的回火温度不可以接近油的闪点,比闪点低个三、四十度使用的话应该是安全的。有人说油一失效闪点就会降低,这点我不清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使用失效机油回火危险性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