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图向版主老师请教。

楼主(2006-10-19):
请版主老师从实战出发详细讲解一下此图的整个系统压力如何调整?下降慢、下降无动作如何调整?上升无动作如何调整?以及各压力表数值与系统压力的关系。压力开关如何调整。

用CAD照图纸画的,各符号可能不是很标准。

网友:

无图啊

网友:

图呢?

网友:

...

网友:

没有图搞什么东西……

楼主:

我以附件形式发了呀!

楼主:

再试一下

网友:

按你的图和电磁铁动作表,好象无法正常工作吧。

楼主:

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

我看不懂带插装阀的液压原理图,有谁能教教我怎么去看吗?如何入手?

网友:

其实此系统应该是可以做的很简单的.因为只有一个执行元件,如果楼主能够把对油缸的动作有些什么具体的要求,最好能说明具体参数.大家发言就有依据了.

楼主:

金枫老师:图我已经检查并修改过了,安图画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原图纸不太清楚)。1DT处有一个红叉图纸上不太清楚,可能有。另外,请讲一下各阀的作用。谢谢!

网友:

你自己先看一下,上升过程油路通吗?

楼主:

我再仔细看看过两天再发。
控制油路吗?

网友:

直接贴图上来不更好吗?

楼主:

金枫老师:学生愚笨,未发现与图纸不符的地方。只是觉得标注7的地方(图纸上:锁定盖板和方向插件)控制油路??还望老师在百忙之中给于指正。望不吝赐教。
另:昨天发现又没有权限了。是觉得我现在还不应该看那些资料吗?非常想学,望老师教我。我不是学液压专业的。以前搞钳工工作现在由于工作关系刚接触液压没有多长时间。非常想学,望老师教我。

网友:

i油路和电磁铁动作表不匹配,按这两个组合,油缸不可能上升

楼主:

?!
能否请老师将您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在图纸上标注并修改一下。因为图纸上有的地方不太清楚(二位二通阀箭头指向)。图纸上标注上升是1DT/4DT,下降是1DT/5DT.
金枫老师的话语很简练,能否请老师多费点心思讲的更明白一些。
学生拜谢。

楼主:

二位四通

网友(2010-11-10):
我看不懂带插装阀的液压原理图,有谁能教教我怎么去看吗?如何入手?

网友:
有人能贴图嘛,便于偶分析问题,我是穷人呀,顺便说句,液压系统虽然是一个系统,但他就象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有些问题是机构结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