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数控车床中导轨的运动水平工艺---[请教]

楼主(2006-10-19):
小学徒急求运动水平工艺!!!

网友(2006-12-29):

“数控车床中导轨的运动水平工艺”
从事装配工艺工作多年,但楼主提出“数控车床中导轨的运动水平工艺”很陌生。是不是询问机床精度标准规定的,对机床几何精度检验项目中,有关床身导轨几项精度的、调整程序、检具、检验方法、及导轨直线度、倾斜度、用水平仪检验时,曲线画法和误差值取法、和允差数值。

网友(2007-06-02):

请教导轨直线度用水平仪检验时,曲线画法和误差值取法以及读数举例

网友:

    导轨直线度误差曲线的画法和误差值的取法;
见附件∶

网友:

在数控机床上导轨直线度误差计算方法,是采用水平议读数法(角度偏差法),即角值法;它是用水平议坡度的正切值来度量导轨直线度误差,允差值用0.02/1000、0.03/1000等来表示,这种方法只是限制导轨直线度的一种重要指标,但不能象座标值那样形象地反映出导轨表面的几何形状。
  误差值的确定方法;溜板纵向移动时在垂直面内的直线度误差以水平议读数最大代数差计。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例子我手头也有资料,你是GB4020-83    GB4021-83D  的附则,其实这里说的很笼统,并没有说怎么读数,因为读数有绝对,相对两种,希望你能画个水平仪的示值并读之.我们公司现在有争议,问题在读数上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例子我手头也有资料,你是GB4020-83    GB4021-83D  的附则,其实这里说的很笼统,并没有说怎么读数,因为读数有绝对,相对两种,希望你能画个水平仪的示值并读之.我们公司现在有争议,问题在读数上

不清楚,所以重写一次

网友:

你是检查还是装配。(工具需要;合像水平仪,精密级刀口尺,自准光学检查仪。)

网友:

     1: 相对读数法是对水平仪在起端测量位置总是读作零位,不论此时气泡的位置在中间或偏在一边。然后依次移动水平仪,记下每一位置的气泡与前一位置的变化方向和格数。以气泡移动方向与水平仪移动方向一致时读作“+”,表示导轨向上倾斜,用符号“+1”(其中数字1表示水平仪气泡的偏移格数)表示;如方向相反,则读作“-”,表示导轨向下倾斜用符号“-1”表示。
    2: 绝对读数法是起端测量位置的水平仪气泡必须在中间位置。测量时,气泡偏向起端读“-”,偏离起端读“+”,表示气泡的偏移方向。两种方法都可用。

网友:

4楼的朋友你举例的读数是绝对还是相对呢?

本人认为床身导轨的直线度应该是绝对读数相对画法.我曾经在书上看到机床导轨应该把两端先调到差不多格数,然后从左到右移动,采用绝对读书,我附件里的图示标出了4楼朋友所画图的读法,希望大家发表意见A跟B哪个对

网友:

附件

网友:

  楼上附件A图上水平仪的水准器中气泡位置读数,就是符合本人贴子附件上导轨直线度曲线画法上水平仪5个读数,依据A图上水平仪的水准器中气泡位置的读数,读数的方法是绝对读数法。B图上水平仪的水准器中气泡位置读数,如按相对读数法其读数是;0,+2,+1,+0.5,-0.5五个读数,按绝对读数法其读数是;+1,+4,+2,+1.5,+0.5五个读数。但图上的读数,+1,+2,-1,-0.5,-1不知是根据什么读数法取得。
   在用水平仪测量导轨直线度误差在测量时,对水平议的水准器气泡的移动位置进行读数。读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相对读数法,另一种是绝对读数法。
  采用相对读数方法时,将水平仪起端测量位置总是读作零位,不管气泡位置是在中间或偏在一边。然后,依次移动水平仪垫铁,记下每一位置的气泡与前一位置的移动变化方向和刻度的格数。根据气泡移动方向来评定被检导轨的倾斜方向,如气泡移动方向与水平仪移动方向一致,读为正值,表示导轨向上倾斜,可用符号“+1”表示;如方向相反,则读作负值,用符号“-1”表示。
  采用绝对读数方法时,是按水准器气泡的绝对位置读数。水平仪起端测量位置唯有气泡在中间时,才读作“0”,偏向起端时读“-”,偏离起端时读“+”,也可用箭头表示气泡的偏移方向。
  两种读数方法在实践中都采用。安装水平较差时,可用相对读数法,可避免因安装水平的误差而使运动曲线离开自然水平线(即曲线图上的O—X轴线)太多而无法作图。安装水平已初步调整的床身,可采用绝对读数法,并可为进一步调整安装水平作出形象化的运动曲线图。

网友:

我的读数和画法跟你的一样,A图正确

B图的读数跟你有差别,绝对读法是+1,+3,+2,+1.5,+0.5
相对读法是0,+2,-1,-0.5,-0.5

水平仪在起端如果自然水平相差多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水平仪与垫铁间垫点塞尺,使水平仪水准泡在中间,然后采用绝对读法

网友:

B图相对读法应该是0,+2,-1,-0.5,-1,更正下哦

网友(2010-04-15):
怎么都没有威望啊 都下不了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