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传动计算程序

楼主(2006-10-19):
那位大虾能给一个带传动计算程序,这样就不用用手算了。先谢过了!

网友(2006-12-22):

你试试下个机械设计手册3.0,其中什么都有了 !!!

呵呵呵

网友:

2楼,有没有“机械设计手册3.0"破解版,共享一下啊。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我用的是2.0。3.0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网友:

你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到。这种程序容易找的

网友:

给发过一个3.0里面的带传动的设计程序,看是否能用。

网友(2008-11-23):
非常感谢楼上的。。。。谢谢谢谢谢。。。点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