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度模具冲针

楼主(2006-10-19):
各位我公司对T=9厚的20#钢冲M10的螺纹底孔时冲头老是蹦掉?为什么啊?还有表面涂TIC处理过的也不行各位楼主帮帮忙

网友:

因为一般冲孔直径小于板厚就容易断冲头了,可以使用保护套结构!表面处理没有用的,是强度不够!

网友:

大侠使用W18Cr4V试试应该比较好用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  因为我们的料是    长32.5  宽19.8    厚9或12  那冲冲的是M8或M10螺纹的预孔 一般是直径6.7或直径8.5   采用的是下模固定卸料扳,但是它没有进行磨削 而且废料有时会粘在凸模上   我还想求问以下以上采用自动化的经验~!!!!!!!!

楼主:

我做了一个月了自动  但是还是问题多多  主要是送料和进料的问题   我们采用感应器  下在在考虑用凸轮机构

楼主:

使用W18Cr4V要做深冷处理工艺啊~!

网友:

只怕你的间隙太大了吧!你的废料往上,那么就是洞咒口有反锥了,这2 个方面去看看。解决了再说吧!

网友:

如果不具备深冷处理可以在淬火后将其放在300~400度的硝盐内2~5min,取出空冷或油冷即可。

楼主:

间隙以很小了约2/3的挤光带了     我们是把冲针的头部开始做成一个内凹的R是不是这个原因反而把废料往上提呢   可不可把他做成有R相连接的台阶行凸模呢?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作成内凹的模具要好些~~有剪切刃,而且这样的模具应该比普通的凸模好要!

网友:

楼主你冲多深进去,只要冲进4.5~5mm就行啊.t=9mm的话,冲针材料好的话,应该不会的

楼主:

我们现在进入凹模具0.5左右用自动行吗?

网友:

自动模具应该可以的

网友:

冲头是什么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