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设备,里面使用了一个增压器---[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19):
      我的一台设备,里面使用了一个增压器,增压比为1:4,双作用,用在夹紧油缸上。夹紧油缸用于夹持拉伸的试样。出现的问题是,随着拉力的增加,试样直径变小,活塞往前走,加紧压力下降,导致试样打滑,但由于试样特殊,又不能将初始夹紧力调得太高,否则会损坏试样。夹紧压力下降大约5个MPa,增压器还不自动启动。按理,增压器的入口压力是不会减小的。理论上增压器要维持活塞的平衡,必须自动启动打油才对。可是没有。增压器入口前面串联一个比例减压阀,控制入口压力,从而控制出口压力。但是,当增压器的出口压力设在20MPa以上时,它又能自动启动。这个问题搞的我很烦,客户不验收设备。很着急啊!

2 F7 k! v+ C [

不知哪位朋友用过增压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增压器是parker的,

' d1 [, j3 E M. _1 N, F

我打算在增压器的出口加蓄能器,但这样的话,试样的夹紧时间要增长,会降低效率。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Y Z

网友:

我没用过增压器,但是根据你叙述的情况分析有以下两个
1。你的增压器调整范围不正确
2. 建议使用压力继电器直接启动增压器

网友:

楼主:你的设备在夹紧缸端没有串入单向阀吗?通常这种试压设备都串有密封非常好的单向阀,防止夹紧力变化.要开启时是靠打开另一个柱塞阀的,这样液压系统稳定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用的增压器是液控的,没有电信号接口。
我在增压器的出口串有单向阀。内部的泄露不是很大。48MPa保载到15分钟时,压力下降2MPa。主要是试验时,活塞会移动,所以压力下降。
是不是增压器内部阀芯磨察力太大了呢?
下面是增压器使用的原理图。

网友:

压力下降应该是出口单向阀后出了问题;
还有你启动增压器应该事单向阀之后的油路油压下降了来控制增压器的启动;
压力越高增压器内部泄露就会越大;
还有就是图中没能看到你的测压点的位置所以不好说.

楼主:

谢谢KKYY!
我的测压口在单向阀后面。单向阀是用的螺纹插件式的。因为螺纹加工质量不太好,所以设备在家里也出现过同样情况。后来阀块螺纹孔重新加工了后,效果好些了。
增压器本身也带有单向阀,所以,增压器本身就具有截流的作用吧?
问题是出口压力下降5-6MPa后,为什么增压器还不启动呢?阀芯摩擦力是不是太大了呢?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比例减压阀的控制线性不好,死区太大呢?
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问题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夹紧缸活塞前移 无杆腔压力下降

也就是增压缸出口压力下降 增压缸入口需要补油   但是没有 为什么

当处于夹紧状态的时候增压缸阀芯的摩擦力加上入口端压力等于出口端压力

当增压缸出口压力下降以后摩擦力反向  就是说出口压力必须下降摩擦力的两倍以上增压缸才会动

而且液压本身就是反映迟缓 等增压缸压力下降到足以让活塞前进的时候  泵能不能给入口马上补油呢 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R6 A

所以 还是加压力继电器控制补油更好一些

另外蓄能器为什么会增加夹紧时间呢   请介绍一下

 g

 -061101-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增压器入口一直是供油的,因为前面的电磁阀一直得电。这个电磁阀前面有个比例减压阀。将系统压力减到需要的压力。
你说的阀芯摩擦力应该是个问题的关键。
增加蓄能器后等于增加了夹紧缸的容积,所以夹紧时间要长些。但是我在蓄能器前面加了一个压力锁阀,当蓄能器达到工作压力后,锁阀将蓄能器关闭。所以时间上就不再考虑了。而且,增压器在低输出压力时,流量较大,所以对时间影响不会很大。
我还打算吧比例件压阀的增益和线性重新调整一下。使死区效应见效到最少。

网友(2006-12-19):

加以加蓄能器

网友:

你是用一个油缸既用来加紧,又用来拉伸吗?为什么不用两个油缸?

网友:

应该多设几个测压点,有助于问题的判断.我认为是密封出了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热心指点。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串联在增压器前面的比例减压阀。因为当时这个阀的参数没有调整好。这次把这个阀的增益和偏流值都调到理想的位置了。其实就是调节一个直线方程的两个参数。y=kx+b,调节了K和b。刚开始时,因为b很大,调节器稍微旋一点点,增压器的出口压力就很高了,而且高过了期望值,所以赶紧回条旋钮,但回调的结果是等于把比例减压阀全部关死了,增压器的入口压力降为零,所以无论出口压力怎么下降,增压器也不会再启动了。当需要大压力时,因为入口压力也比较高,就算旋钮回调一点,但毕竟入口压力还有,所以出口压力降到一定值以后,增压器还是会重启动的。另外增加蓄能器后,保压时间明显增长了,对于使用不再有问题。 这次还有个收获,就是认识到,对于超高压的系统,如果采用螺纹插装阀的话,阀板的加工质量一定要很高。

: \ y' L$ b" Y

对了,这是第100贴。来机械社区这么久了,帖子数量还这么少。今天终于不再是新手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