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206轴承.....---[求助]

楼主(2006-10-20):
 知道UC206轴承(应该是外球面球轴承,轴承座上写的P206,这种轴承上还有“XLDY”而UC208上没有),低转速、轻载 (轴和轴承无滑动,要求不高)

# Q. t$ @8 S W

请问 XLDY 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查到)

) {* L G' u& j

 配轴,轴的配合?公差?粗糙度?(最长的轴是600,用UC208轴承,水平放置,两端右轴承,材料是45)

网友:

眼镜蛇 “
UC206是外球面带紧定钉轴承,30/62/38.1,一般支撑用,
XLDY可能是厂家名,我这只能查到FSB,XLPT的,估计是江苏响水县的产品,可以请江苏的大侠帮助查一下 。

楼主:

  谢谢 其实 主要是轴的问题 UC206内经是30,207是35,208是40(测的数据)
  如何才能查出轴的参数?

网友:

轴的孔径可以根据轴承型号判断,具体内容较长,请
看轴承编号规则,如208为40,207为35,206为30
,209为45,210为50等。

网友:

应该为公司商标,一般轴承上都印有轴承型号,商标等

楼主:

  这个 能查到

  我不知道如何选择轴的配合方式  粗糙度 公差

网友:

请看我司的网页HTTP//WW.LDXS.COM,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2009-01-13):
回复 楼主:

SKF轴承YAR206,应该还有后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