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AutoCAD2002的安装

楼主(2006-10-20):
哈哈,不要用2002了,用2005吧,比2002好用,我有2005,要不?

网友:
Re: AutoCAD2002的安装

楼主,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破解的啊,一张盘里面有两种方法破解,难道你的盘里没有?

网友:
Re: AutoCAD2002的安装

你把C盘下的C_DILLA(是隐藏文件)文件夹删除后在试试。

网友:
Re: AutoCAD2002的安装

pumps,给你上传一个你按照这个方法试试

楼主:
Re: AutoCAD2002的安装

回5楼的,我早试过,不行.
谢谢6楼的兄弟,附件打不开啊

网友:
Re: AutoCAD2002的安装

pumps,你好,你先解压缩附件,里面有破解说明。

楼主:
Re: AutoCAD2002的安装

下载看了,我用的就是这方法啊,那方法2呢

楼主:
Re: AutoCAD2002的安装

引用 网友A:
你把C盘下的C_DILLA(是隐藏文件)文件夹删除后在试试。

今天重新启动计算机,删除后再试,安装成功,谢谢5楼的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