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楼主(2006-10-20):
哪位高人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使用三坐标测量Φ38.6圆柱轴线与2-Φ9孔的夹角。
夹角为空间角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可以这样间接简易测量,用分度头配合高度化线尺.先将工件装卡在分度头上,用高度尺确定38.6的圆柱的中心线为水平线(即A--A标住线).旋转分度头转过102.6,如果水平线和两孔中心重合,那么这个工件合格,差的角度可以根据分度头后的分度盘算出.

楼主: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3楼弟兄,A-A标注线用高度尺能找准吗?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可以作一个直径38.6的元柱,在分度头上,过圆心画好直线,然后旋转12.6度,画线,用时,放入38.6孔内-------愚见,见笑!

楼主: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5楼说得对吗?我觉得做不到。

网友(2006-12-02):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这个12.6的检测难点在于A-A剖面(或与之垂直的那条线)的模拟上,无论三座标还是用其他方法检测,都没有直接的零件特征可以使用,而复现这个基准线的关键在A-A剖面上,正是因为有个24度才使A-A剖面的方向变成唯一。我的方法是复现与A-A剖面线垂直的那条线,38.6所在24度斜面是关于
A-A剖对称的理论上只要通过采集在24度斜面上相对底面等高的两个点(必须分布在A-A两侧),确定一条直线这个直线就是与我们要复现的那条线平行的,从而与2-孔9确定的直线相比较就可以得出
要测的这个角度,不过这个方法会把24度斜面的平面度误差带入测量不过目前我还没想到更好的测量方法。理论上探讨希望大家提意见。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能传上加工工艺吗?用什么设备加工的,才能分折加工精度。
做个检验工装,以φ38.6和2-φ9定心(我认为3孔尺寸,24度精度偏低了,好在12.6度精度也不高),
工装上平面做成水平面(90-24=66度),B-B中心线铣一条槽(宽5*深1)用百分表查槽是否水平。
工装与零件要对立互补.文字难表述清楚,不会CAD绘图,要不然就画张工装图给你。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我认为各位方案都有误区,测量12.6度跟38.6根本就没关系,相关特征是2-D9孔、大底面、24度斜面。
拿在三坐标上测量为例(先声明我看过打点测量的小三坐标测量过程),把该工件放在三坐标测量平台上,底面与平台接触,然后把工件斜面靠平L型的方箱(可能描述不太准确,类似的定位基准件吧)的一个基准面,再打点采集2-D9孔及上述基准面,通过三坐标计算两孔连线与上述基准面投影到测量平台的那条线之间夹角就是测量角。至于24度斜面有没有孔根本就不影响。
其他,布传感器、打表测量方案原理相同,只是需要另做类似L型定位基准部件。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做一个以38.6孔及其端面定位的止口座,止口座上留一条边要求垂直于A-A线与工件的大底面且穿过工件中心,把工件套上止口座,再在2-9孔中穿光杆,用角度规检测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或者做一个以38.6孔及其端面定位的止口座,止口座上留一条边要求垂直于A-A线与工件的大底面,把工件套上止口座,再在2-9孔中穿两根光杆,用角度规检测两杆连线与该边的角度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三座标应该能测量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2楼和9楼请先把图纸看清楚了,我认为用三坐标直接测量12.6度很难,要测量12.6度就必须先确定A-A剖面的方向或位置,因为根据24度角度一个要素来确定A-A剖面的方向或位置几乎不可能,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用三坐标间接测量12.6度,但工作量较大。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三座标测量,或做个检具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谢谢居士提醒,我看漏了在图左下角视图中24度斜面还有一条中心线。
不过,我认为如果有这条中心线的存在,那么A-A视图的表达就是错误的。
只有三个可能:1、这条中心线与A-A剖切线是重合的。2、12.6度等于零。3、那条中心线只是用来标示两个D9孔的位置线, 如35尺寸。
试想一下图中这个斜面用一个垂直于地平面的平面剖切后的投影视图只有在该剖切平面
与其中心线重合才会出现A-A视图所示情况(由其倾斜方向决定),若A-A不是其中心线
看到的会是一个斜面,而不是一条线了。
我坚持我的等高测量原理,希望搂主出来评论两句吧,现在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风的颜色,你终于把图纸看清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图纸是不是美国的,如果是美国的话,这个图纸就没有问题,如果是中国的图纸的话,那么就有如你所讲的问题,但我仔细研究了一下,用三坐标是可以测量12.6度的.当然测量是有点难度的,出于技术保密,我不便在此公开讲的很详细.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风的颜色,很高兴你能仔细研究这个零件的图纸,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图纸是否是美国的,如果是的话,这个图纸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中国的图纸的话,就会存在如你所说的问题,我仔细仔细研究这个零件的图纸,我认为用三坐标是可以测量出12.6度的,当然难度是有点,出于技术保密,我不便在此发表测量方案,请谅解.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呵呵,居士你好!这张帖子“终于”又有人回应了。
不过,我不是太明白你说的“不知道是否美国图纸”、“是美国图纸就没问题,而中国图纸就会存在我所说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中国图纸与美国图纸最大的区别就是视图象限关系,若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看看标题栏。
我只是在分析测量原理,若你不同意我的见解,可以明白的说出来:对或不对,错在哪里?
大家共同探讨,若是出于技术保密的考虑,那就算了。
当然,社区提供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大家交流共同提高水平,商业机密固然不能泄露。
但是,我觉得在处于技术原理层次的探讨上还是应该少点“门户之见”。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没有100%读懂这张图纸,先发表一点拙见,和各位商榷。
从左下脚图上看,12.6°角的一条边为两个直径为9的孔的中心的连线,另一条边是该零件此时的摆放位置的竖直线,此毫无意义。但结合旁边的三维模型分析,设计者的意图似乎是这样的:这个零件的外轮廓的大边是这样加工出来的:直线段加上R29圆弧,设计者为了保证外轮廓光滑过渡,要求控制走刀路径,即控制直线段和圆弧交线的位置。12.6°角由此产生。
如果这样的话,12.6°角的测量很简单:用三坐标扫描两个直径为9的内孔,最小二乘法求圆心,圆心相连得到12.6°角的一条边L1;扫描零件外轮廓的直线段(或者在该直线段上探测两点),扫描R29圆弧,求直线段和R29圆弧的交点,扫描直径37.6的内孔,求圆心,上述交点和圆心相连得到一条直线,求该直线的垂线L2。L1和L2求夹角,即为12.6°角的测量值。最后按照该图的未注公差要求判断其是否合格。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对不起,风的颜色,我可能也讲错了,美国图纸只是A-A剖面投影的方向不一样,这个图纸还象不是美国,美国的A-A剖面图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是认为是中国图纸,,只是它这个图画的比例可能使人产生了误解,我们仔细看一下B-B剖面就不难理解了,要看清38.5的孔的倾斜方向,我认为24度就是38.5的孔的轴线与底面的夹角的余角,亦就是那个斜面与底面的夹角,斜面是根据两个9mm孔的连线转过12.6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用三坐标测量是很方便的.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零件,只能这样去猜测了.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居士,你好!可能我的话有点直了些,不过没有别的意思,请别放在心上。我只是在就事论事
俗话说“理不辨不明”,在这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量仪的设计方、使用方、实际操作者都会有自己看待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更多的思路。
一直以来,总觉得量仪版块参与讨论实际问题的帖子要比机加工艺版块的少很多。不知道,是量仪行业从业者太少的缘故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渴望从大家的讨论中学到更多的知识!
相信很多初来论坛的兄弟姐妹们,都会有寻找到一个平台、一片净土的感觉!初来时,我从很多坛子里前辈、大虾那里得到了无私的帮助!我希望,把这个感觉一直延续下去并带给更多的人!而做到这一切,需要你我彼此敞开胸襟交流、彼此帮助,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技术保密也是必要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且不提什么文人相轻之类的话,不过我只希望一起尽量往好的方向努力就行了!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一剑的说法从零件设计(加工)方面考虑是另一种思路,我觉得挺有道理。
从右下角视图中连接D37.6(R29)圆心到直线段与圆弧切点所得直线与该视图竖直线夹角与12.6度很接近。
不过,你扫描D37.6孔定心好像不好吧,因为这个内孔是非加工面定心误差会很大,我觉得扫描2-R29定心的方式是否会好点,因为从图中看二者是同心的。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风的颜色说的很有道理,读图时忽略了这一点。不过,三坐标扫描可能会有问题:通过扫描部分圆弧而求整个圆的圆心,对三坐标是一种考验。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哦,没有具体操作过三坐标没考虑到。
学习中......

网友(2007-03-02):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1 这个尺寸很重要吗?一定好测量吗?
2 个人看法:
   我认为此角度是两个D9孔连线的垂线与A-A剖视线的夹角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图纸不完整,好象被编辑过.
我觉得以B-B剖面为基准旋转12.6度,测量A-A剖面38.6孔轴线的位置度比较合理.
将12.6度作为理论尺寸比较好.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可在万能分度头上检测:先在零件大平面上划出2孔Φ9中心连线,再划一条通过连线中点的垂直线;将万能分度头上扬66度,以38.6孔为基准装夹零件,先转动分度头使大平面上的垂直线垂直于水平面(用直角尺检查),记住此时分度头读数;转动分度头使2孔Φ9中心在水平面上等高(用高度尺检查),记住此时的读数;两读数的差值即为12.6度的测量值。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可在万能分度头上检测:先在零件大平面上划出2孔Φ9中心连线,再划一条通过连线中点的垂直线;将万能分度头上扬66度,以38.6孔为基准装夹零件;先转动分度头使通过两线交点的大平面上的某一直线垂直于水平面,记住此时的读数;再转动分度头使2孔Φ9中心连线处于水平面内(用高度划线尺检查),记住此时分度头读数;两读数的差值即为12.6度的测量值。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用三维检测仪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做个检测治具,一块平板,钻孔,孔位和被测工件相同,孔径和被测工件相同,用直径为9的定位销,插在孔内,画线,做出12.6度,工件,能放进去,为合格,以上仅做参考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钳工就可以检测,需要沾钢球,测量A,B,C尺寸,通过计算就可以检查角度了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没太明白纯金属社友的意思,能具体说一下吗?
学习中!

网友: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看了图上:
楼主,你这个12.6度是B-B剖面和底面圆心的夹角才对哦,

网友(2007-04-06):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有个简单的方法,但不是很精确。
  将工件夹在分度头上,找其外轮廓,使其底平面的理论中心线在分度头的旋转中心上,在水平方向找平两2-φ9孔,划一条线穿过两孔中心线,并划一条垂直等分线,此线在斜面上需划出。将高度尺划头放置于斜面位置,旋转分度头,当高度尺碰到斜面最高点时,读数值为被测角度。

如果用三座标测量的话,哪位能告知如何取到斜面与圆柱面的最高交点位置?

网友(2007-11-26):
Re: 哪位知道下图中有一角度12.6度如何检测?

从这个零件的结构特点来看,要保证38.6孔的尺寸及形状公差,其端面的方向及与底面的角度必须有较高的要求,A—A线的实质并不是孔的中心线,可能是设计者要通过此对上述要求进行控制。从A—A从剖视图来看,A—A线与底面的角度即是两平面的角度,理论上A—A线与两平面的交线垂直。因此,本人认为,在三坐标上只需测量出两个平面,构建其交线,该交线与B—B线在底面的投影的夹角就是所求角度。
小弟愚见,请各路高手多指教。

网友:
其实很简单 呵呵 小弟拙见
用CMM就能轻松测量出
用38.6圆柱上端面 与 平面度要求0.2的零件大底面相交的一条线
两个9孔圆心连线得第二条线
两线投影到平面度要求0.2的大底面得12.6这个角度
还有人技术保密 我狂晕

网友:
吵什么!这个尺寸就是告诉逆零件摆放的角度(或者剖面角度尺寸).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