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问大家谁知道.CAXA的线宽怎么在屏幕上

楼主(2006-10-20):
请问大家谁知道,CAXA的线条粗细怎么才能在屏幕上表示出来?谢谢

网友:

只要你让所有线宽默认就回显现出来.你可能动图层了
这个软件很好用,适合中国人的思维.
好好学吧

网友:

看看你的属性栏,应该设置成下图的样子

网友:

进行属性修改呀

网友(2008-02-28):
点工具--选项-将细线显示沟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工具-选项-将细线显示前沟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