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搓丝前棒料直径?

楼主(2006-10-21):
请问一下,我想知道各种螺栓的丝是通过搓丝或者滚丝而来的,搓丝之前它的毛坯直径是多少? 有无相关标准?

楼主:

我发的帖怎么都没人回呢?我有个公式,请大家帮我验证一下: 3 _4 _5 P7 F& F毛坯尺寸=公称直径-<螺距X0.6495>-公差.例如 M10X1.5的毛坯尺寸=10-1.5X0.6495-0.15 ' `2 Y& |5 @8 F: K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

二楼的应该可以作为参考吧,不过我平时在建模的时候,如果要攻螺纹,开孔一般就直接用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就行了

网友:

三楼的方法是较粗的螺纹

楼主: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里查到了.公式是有的,不过很复杂.搓丝前毛坯直径可以直接查取的.不需要计算.可惜没电子版的,不然可以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2008-11-17):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指教一下搓M30的牙,A3钢,要用直径多大的圆钢?

网友:
大家可以在站内关键词搜索下:螺纹滚造径,类似的内容发过多次了

网友(2012-08-10):
详细请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