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锌质量从表面看如何辨别好坏?

楼主(2006-10-21):
我是菜鸟!对电镀锌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请教请问 各位对于电镀锌质
量从表面看如何辨别好坏?如果称出现一面光一面暗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镀的质量评价:镀层外观(均匀性、颜色、光亮度、结晶状况和宏观结合力等),镀层厚度,耐蚀性、结合力、延展性、显微硬度、脆性、耐磨性等。
一面光一面暗应该是镀层外观质量不合格。均匀性不满足要求。

楼主:

呵呵.谢谢!那怎么避免上述问题呢?

网友:

那就是电镀工艺的问题了.我们都是外协的,所以不了解,只是检验而已.

网友:

可能和材质本身也有关系

网友(2008-02-09):
材质本身的问题比较多。现在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