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uto CAD直径的标注

楼主(2006-10-21):
今天重装了CAD,在直径标注时直径符号变了一个方框,请问这应该怎么修改?记得以前改过一次,但是现在怎么也记不起来了,郁闷!

网友:

是字体不对,改为TXT字体就可以了。

楼主:

在字体选用宋体时怎么改“□”为“φ”?

网友:

把字体改为ISOCT,或者ISOCP的就行了。中文字体不支持

网友:

真是挺麻烦的!中文字体不支持%%C那种φ。

网友:

你用宋体 输入直径 可以在输入法里 输入
 你如果用 微软拼音输入法(我是用的这个)
 切换到中文(此时用shfit切换中英文输入)----点(有箭头的标记,左数第五个)---希腊字母 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6楼的方法。

网友:

4楼和6楼的两种方法都可以,我都用。

网友:

用宋体;或下载acad字体;

网友:

把标注的直径符号改成,txt、英文状态就可以的

网友:

改字体或者把直径尺寸都选上,在右键——特性里的标前缀里复制一个 fai 进去

网友:

在文字样式管理器中,取消使用大字体,在字体名中选择宋体,在使用编辑文字时,在数值前加%%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