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环螺钉起重载荷如何计算?

楼主(2006-10-21):
请教:将M24的吊环螺钉的螺纹长度由原来的30mm改为10mm ,起重载荷如何计算?(螺距2mm)

网友:

没接触过吊环螺钉的人是听不明白你说的这个螺钉是怎么载荷的。。。

网友:

问题是不太好回答,如果是计算M24螺钉的最大载荷,可以查标准件手册,上面有个图表,很清晰....如果是计算螺纹最小接触深度....需要看起吊的材质,一般铸铁是螺纹旋深长度与螺纹直径的长径比是1.5或2,普通钢件是1或1.5

网友:

查手册

网友(2014-01-11):
螺纹受力其实80%以上都是前5牙受力的,楼主的螺钉有5牙可以按原来承重的80%计算。但不能长期使用,一旦这5牙有损伤,很容易出事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