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電動機缺相保護和過載保護的電氣元件?---[请教]

楼主(2006-10-21):
   我剛畢業出來,現在公司的電動機經常出現缺相燒壞的現象,所以我想應該能有缺相,過載保護電動機的東西吧?

   還有誰有電纜線的型號及其中文意思及其選擇方法的資料嗎?

  小弟才疏學淺,請教個為前輩!

网友:
Re: <求助>:請問有沒有電動機缺相保護和過載保護的電氣元件???(起重設備用)

等我后天上班帮你问问我们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

带缺相和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就可以

电缆的得查标准

网友:

还可选择专用的电子过载和缺相保护器。一般的热继电器(双金属片)从原理上讲都是可以对缺相保护,但是因为具体选择上整定电流时,往往被启动时和短时过载时的短时大电流与缺相时的电流,在时间上和具体数值上相冲突。再加上热继电器调整的数值也不是很精确。并且没有校验手段,所以,依靠热继电器做缺相保护,尤其是启动频繁和启动电流大、时间长(如风机,水泵)不是很可靠。 所以,就有了专用的电子过载和缺相保护器,原理也不难,主要是每一相上全部加上电流互感器(线圈),同时检测中性点的对地电压值,达到保护缺相的目的。再有可以精确设定过载保护电流和启动的延时时间,达到保护的目的。 关于电缆的方面,电工手册上全有的。好像本社区就有下载的。楼主找找吧!

楼主:

謝謝回貼!
 但是我是用在起重設備上的,如果選用熱繼,設備的頻繁啟動,過大的電流就會導致熱繼動作了!
  就如斷刀所說的:
"依靠热继电器做缺相保护,尤其是启动频繁和启动电流大、时间长(如风机,水泵)不是很可靠。 "

    斷刀  你所說的 電子過載和缺相保護器,我 先查下.謝謝兩位!

楼主:

up

网友:

可以使用断相与缺相保护器!

楼主:

QXB型电机缺相保护器(以下简称保护器),旨在三相电机启动或运行中,电源发生缺相故障,保护器将迅速自动作,断开控制电源,电机脱电。从而保护电机不因电源缺相被烧毁。保护器分QXB-1型和QXB-2型,QXB-1型用于按钮控制电路,QXB-2型用于开关控制电路。跟传统的缺相保护器不同,保护器有如下特点:●保护器体积小、安装接线简易方便,无需附加工作电源。●保护器安全可靠,保护动作准确灵敏。●保护器适用于各类三相低压电机的缺相保护,无论电机是多大功率、是何种控制方式都可使用。●保护器可用于交流或直流接触器、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配合使用在多种电机控制线路中,且适用控制电压范围广。●保护器设有三相电源LED指示,发生故障时可根据LED指示鉴别故障相。●保护器设有测试按钮,可定期检测保护器性能是否良好(测试时3端LED指示熄灭)。三相电压:380V±20%外型:80×60×28mm本保护器适用于多种电机控制线路

网友(2008-04-20):
回复 网友A:

小型设备用热继电器,中大型的加电流互感器配过电压过电流失压保护!

网友(2008-06-22):
有专门的电机保护器

网友(2008-08-13):
10楼说的对,用马达保护器就可以实现 ,还可以加辅助点做为报警信号用。

网友:
电机保护

真不好思向您推荐韩国的电机过载与断相保护器。他们做得较好

有具体电流选择,以及反应时间选择。我在用。

网友(2009-01-15):
用EOCR电子式电子保护器 51192811 我姓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