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或者德尔福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技术指标---[求]

楼主(2006-10-21):
各位!谁有博世或者德尔福的电喷系统的技术指标啊!!!!

楼主:

谢谢啦!!!!
我去看看,不晓得有没有比较近期的!!!:)

网友:

我也想找类似的资料,如能有也发我一份,先谢了

楼主:

网上几乎没有类似的资料,有也只有整车的技术参数!

网友:

俺也想要看下呢。也告诉我在哪里吧

引用 网友A:
* K0 G0 J$ K ^ M 谢谢啦!!!!
我去看看,不晓得有没有比较近期的!!!:)

楼主:

我没有看到啊!!那个是要注册的!

网友(2007-12-15):
电喷系统怎么会有技术指标?电喷系统因不同的发动机、测量而变化,需要匹配的,目标是发挥发动机+车辆配置条件下的最佳性能。

网友(2008-11-13):
国内可以维修

大家可以交流嘛 QQ526959521

网友:
技术指标指的是哪些方面的指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