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桿式空氣壓縮機

楼主(2006-10-21):
   有螺桿式空氣壓縮機的朋友可以到這裡面來坐坐,方便日後大家討論!

5 P ~$ t9 a% t: i

     小弟現有以下几個問題請教:

% g. z6 G M( _6 s9 b

      1:空氣壓縮機的安全閥如何檢測?一般多長時間需要更換?

 t, [

      2:設備在冷卻油充足的情況下,出線排氣溫度過高報警,請問可能是油路堵塞或者其他可能嗎?

& h/ u: j- I t; F# d

      3:氣控閥堵塞,最好用甚麼清洗?

楼主:

自己來!

网友:

1楼的朋友你好,也不知道你负责维修空压机还是厂里的负责人,你提出的问题,我知道的仅有几方面需要考虑:
   1、螺杆空压机一般在开始运行500H更换冷却油,然后在运行3000——4000H更换易损件,如三滤等。这是一般性的保养。
   2、机器温度高,有几方面,主要原因是在气候热的时候出现类似的现象,比如冷却油的油质量差,或者空滤或者油滤堵,后冷却片比较脏,通分不良都可照成高温报警。
  3、堵后最好选择专业清洗剂去清洗。

                                 如有其他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2006-12-07):

感謝回貼
  我廠里負責設備的
    原來還不是很了解空壓機,但是經過一端時間的努力,我已經掌握了,空壓機的整個原理
   希望,能在這個領域和朋友們相互討論和切磋.

网友:

关于第二条,其实某些阀体出现密封不严的情况也不少。就螺杆压缩机而言,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定期保养最关键。机械故障一般没有,更多的是某些阀会出问题。

网友:

空氣壓縮機的安全閥外送专门检测机构檢測
运行3000H更换三滤,清洁散热器等一般性的保养
設備在冷卻油充足的情況下,出線排氣溫度過高報警,可能是油路堵塞或者散热器表面附着物降低散热效果

网友:

我们准备建空压站,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你具體需要那些資料?
  你們公司有多少設備(空壓機)?

网友(2007-01-27):

请问楼主用的是那个厂家的压风机,有具体资料吗?

网友:

安全阀一般一个生产周期(一年,可以适当延长)检测一次,由压力容器锅检所授权检测,即由有资质的单位校验,其实校验方法很简单的。

楼主:

比較鬱悶,我們公司的安全閥都沒有登記註冊的.
 不知道自己拆下來去  檢驗所檢驗可以否?

网友:

一般1年至1年半更换。

网友:

安全阀、压力容器最好是造册登记,定期由专业检测部门检测,否则出了安全事故,谁也兜不了。

网友(2007-05-18):

螺杆压缩机我们把压力容器撤了,压力容器的作用在螺杆机体现不出什么作用来,加上压力容器到期了,所以索性拆除了。

楼主(2007-06-23):

壓縮空氣通過冷干機後在到儲汽灌.請問儲汽罐溫度莫名奇妙的高是為何﹖冷凌水莫名奇妙的多又是為何﹖

网友(2011-10-28):
1.安全阀和压力表最好记录,定期到安监局检验,具体要多久检验,安检名牌上都会给你注上的,通不过安检,那就要跟换新的。
2.油充足,排气温度高问题: 环境温度是否过高?润滑油、油虑是否要跟换(冷却油路一般不会堵的,不然你的机头、轴承早就烧掉了)?冷却器是否要清理?冷却风机是否正常运行(注意不要反转)?在夏天,如何机组一切正常,排气温度90多度是正常的,你可以把机箱打开,拿个风扇吹机头,效果还是不错的。
3.进气阀堵的话更换或者拆下来自己清洗

网友(2011-12-2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繁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