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模铸造碳钢如何快速清砂?

楼主(2006-10-21):
25kg的阀体内孔壳的清除,困难,那位高工请给于指导?

网友:

这个是个头痛的问题,我们做水泵的也是,议论流道窄,根本无法清理,还有铜叶轮也是

网友:

喷砂,搞定。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曾看过介绍一种清砂工艺的文章:水中爆破清砂。

其原理是在水中进行爆破,利用其产生的冲击波进行清砂。

方法一:在水中引爆小量的炸药。

方法二:在水中进行高压放电。

syw   061028---19.13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难题啊~~
楼上说的这个方法很难应用啊~~~水中引爆炸药安全要求很高
并且水中的冲击力量真的可以吗?
爆炸是在冲击零件还是在清沙啊~~
我对这个实际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只好凭空想象~说错了大家不要介意
我觉得可以在芯子上做文章~~只要可以在上面轻松制出一个小孔~
然后高压空气或者高压液体清理~~
至于这个孔我觉得可以用钢丝或者其他的什么代替.
清理时将其拉出~~~

网友:

菜鸟→张 网友好!

一、水中爆炸要用U型容器,上面一定要开口,如同排爆用的U型容器,很安全的。
当然,当量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掌握当量好。

二、水中放电的方法是,用多个1000UF/1000V的电解电容并联,充高压直流电,然后用
电极在水中放电。

三,让零件紧贴U型容器壁并固定好,待清理的孔开口朝向爆心。这样冲击的就是孔中的砂,
而非其它。

//*******************************************
还有一个方法。将这个孔当成火药枪的枪膛,在里面装上沙子与火药的混合物,一端塞上纸团,
在另一端封死,钻一小孔,用底火击发,……

火药用爆竹中的火药既可。

syw  061031---23.00

网友:

我们都是手工敲的~~~呵呵

网友:

哦~~~这样啊~~又学了一招~~~谢谢啊~~
以前真的很少听说这种方式~~~

网友:

楼主网友好!

还有一种办法:利用公安排爆用的水枪原理。发射瞬间高压水射流。

其实就是一个用粗管枪发射的小炮弹,只不过前边装的不是炸药,而是“水”,

这个东西力量非常大。

syw   061108---07.45

网友:

可是我们的叶轮流道出口只有5-6mm呀,怎么冲?

网友:

雨夜蝴蝶 网友好!

用我9楼给的方案,做个小口径“水枪”“冲”。

如果有水刀设备,用“水加磨料”的方法也行,只是压力别给的太大。

syw  061108---08.14

网友(2007-01-25):

用滚筒抛丸机,效果好。

网友(2008-01-13):
用滚筒抛丸机
抛外形可以,抛内孔吃力
簿壁零件不宜用滚筒抛丸机

网友(2009-12-17):
铜叶轮铸造可以在砂型表面喷涂料,隔绝材料与型砂的接触,我们一般用的是酒精炭黑。

网友(2010-03-17):
学到很多东西啊
我们的叶轮也是很那清理的啊材质410的
主要是镇壳,然后咬酸吊抛处理

网友:
改变现有的型砂材料,使得模壳的容易溃散,试试用宝珠砂替代现有的焦宝石砂。

网友:
个人认为9楼的方案很好,安全可靠,适合于细长孔以及不是太复杂的型腔。
但是在喷水之前,钻个孔的话,效果会不会再好一些?

网友(2010-04-23):
砂芯刷耐火涂料(厚度在0.3~0.5mm),清砂效率可极大提高

网友:
砂芯刷耐火涂料(厚度在0.3~0.5mm),清砂效率可极大提高
引用 网友A:

    熔模铸造怎么刷涂料啊

网友(2010-12-22):
学习中,看看热闹啊

网友:
常用的清理办法:
1.先钻孔然后用吹砂的方法清理;
2.水力清砂,采用高压水清理;
3.碱煮的方法,效率很低

网友(2012-02-05):
本人是搞设备的,水力清砂本人感觉效果不太好,并且泵的功率很大,使用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