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对铸件的机械性能会不会有影响呢 ?

楼主(2006-10-21):
电镀以后的铸件产品会不会变脆呢 ?

网友:

应该不会,没有理由变脆的

网友:

电镀好象影响不大吧!
就听说热处理容易发生氢脆,需要进行去氢!!

网友:

啊哦,更正下-----电镀要发生氢脆的!!不是热处理哦!

所以回楼主"电镀以后的铸件产品会不会变脆呢 ?" 会变脆!!!

网友:

因为电镀是电化学过程,氢被释放并扩散到钢和鉻层中,会导致氢脆。

如果在酸洗过程中氢已经与表面结合在一起,氢脆可能增强。因此,特别需要在要求韧性的零件中降低氢脆。

通常需要在氢气中退火,退火可在油浴,间歇炉或循环空气炉中进行

5 m% C8 F- c W! s$ ]

楼主:

请问去氢工艺又是怎么样的呢 ?

网友(2006-12-12):

去氢工艺是根据产品材料、性能等定的。一般是在电镀后2小时以内产品进入烘箱以适合的温度加热去氢。温度根据产品材料、形状、壁厚等定的。

网友:

5楼
我觉得说的正确

网友(2008-01-05):
5#楼论述比较全面,电镀对铸件机械性能影响很大.切莫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