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换向阀问题求教

楼主(2006-10-21):
有一系统用比例换向阀控制滑台油缸快进和工进.手动操作时,快进转工进到位后,有接近开关发出信号,让比例换向阀复位(3位4通O机能).手动执行下一动作时,滑台油缸有规律前后移动,位移量不大,发生震颤.请问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贴图说清楚一点,这样没法判断。下一动作是什么?

网友:

给各原理图,列出动作表

楼主:

是派克的位移反馈式比例换向阀.现在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是阀芯回到中位时,位移反馈信号不为零.请问如何调位移反馈信为零?

楼主:

是派克的位移反馈式比例换向阀.现在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是阀芯回到中位时,位移反馈信号不为零.请问如何调阀芯中位时位移反馈信为零?

楼主:

如何调整位移反馈式比例换向阀零偏?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2010-11-10):
如何调整位移反馈式比例换向阀零偏?

网友:
楼主,给图啊!我们都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