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进给机构,采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与滚珠丝杆连接

楼主(2006-10-21):
<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数控机床的进给机构,采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与滚珠丝杆连接。一般采用连轴器直连,齿形同步带连接或运用齿轮相连。在许多场合,因结构上的限制。特别是才用的伺服电机或混合式步进电机后,连轴器直连便成为电机与滚珠丝杆最为常见的的连接方法。<?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fficeffice" /><o:p></o:p>
<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由于数控机床进给机构速度快,如快进,快退的速度有是高速达20M/MIN以上,在整个过程中正反转换频繁。连轴器承受的瞬间冲击较大,容易引起连轴器松动和扭转,随使用时间的增长,其松动和扭转的情况加剧。实际加工时主要表现为各方向运动正常,编码器反馈也正常,系统无报警,而运动却始终无法与指令值相符,加工误差越来越大,甚至造成加工零件的报废。出现这种情况时,建议检查一下连轴器。<o:p></o:p>
<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连轴器按结构可分为刚性连轴器和绕性连轴器两种形式,可按其结构分别加以处理。<o:p></o:p>
1,刚性连轴器<o:p></o:p>
刚性连轴器目前主要采用连轴套和锥销的连接方法,而且大多进给电机轴上都备有平键。这种连接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圆锥销开始松动,键槽侧面的间隙逐渐增大,有时甚至引起锥销脱落,造成加工零件尺寸不稳定,解决的方法有两种:<o:p></o:p>
(1)   采用特制的小头带有螺纹的圆锥销,用螺母加弹性垫片锁紧,防止圆锥销因快速转换而引起的松动。该方法能很好的解决圆锥销松动的问题。弹性销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分解部分平键承受的饿的扭矩。当然这种方法因圆锥销小头有螺母,必须确保连轴器有一定的回转空间。<o:p></o:p>
(2)   采用一大一小的弹性销取代圆锥销连接,这种方法虽没有用圆锥销的连接的精度高,但能很好的解决圆锥销松动问题,弹性销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分解部分平键的扭矩,而且结构紧凑,装配也十分方便。经在维修中应用,效果很好,但装配时要注意,大小弹性要求互成180度装配,否则会影响零件加工的精度。<o:p></o:p>
2,绕性连轴器<o:p></o:p><SPAN style="FONT-SIZE: 14pt; COLOR: fuchsia; FONT-FAMILY: 仿宋_GB2312;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ont-kerning: 1.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绕性连轴器是数控机床广泛采用的连轴器,它能补偿因同轴度及垂直度误差引起的“干涉”现象。在结构容许的情况下,大部分数控机床的伺服进给机构都采用绕性连轴器。但绕性连轴器装配是很难把握锥套的松紧,如果锥形套涨开后的摩擦力不足,就使丝杆轴头与电机轴头之间产生相对的滑移扭转,造成数控机床工作运行中,被加工零件的尺寸呈现有规律的逐渐变化(有大变小或由小变大——,每次的变化基本是恒定的。如果调整机床快速移动速度后,这个变化量也会起变化,此时CNC系统并不报警,因为电机转动是正常的。一旦机床出现这种情况,单纯靠拧紧两端螺钉的方法不一定奏效。解决方法是设法锁紧连轴器的弹性锥形套,若锥形套过松,可将锥形套轴向切开一条缝,拧紧两端的螺钉后,就能彻底消除故障。

网友(2012-03-05):
这是经验之谈啊,问什么没人顶啊

网友(2012-08-22):
我是做数控机床的,有时间交流一下,机械传动心得

网友:
那本书上摘录的吧。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