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块操作问题(求助)

楼主(2006-10-22):
CAXA中,文字操作进行快操作,生成块以后,能否转化回文字属性?

小弟没用过CAXA,工作中又涉及到该软件,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炸一下就行了。

网友:

重新块打后,对文本进行编缉。

网友:

重新块打散,再对文本进行编缉。

楼主:

本来是文字的,后来用了“拆分文本”(一行文字),然后又“块打散”,结果成了可以选择每一个文字的“笔画”了。
可我现在想恢复这些文字,好进行编辑。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那不行了,重新输吧。打散多了一次,只能一次。相当于炸了两次。不能做为文字编辑了。而是作为图类元素。

楼主:

谢谢大家,CAXA我是外行。
今天收到一些资料,就是打散成笔画样子的。
我需要的是里边的文字。
自己弄了半天,也只能是把做成和资料一样的样子,恢复不了。

网友(2008-10-05):
不知道把文字做成块是为什么?
文字本来就是“文字块”了。
我从来不把文字做块。

网友(2009-04-11):
打散,再对文本进行编缉

网友:
同意9楼,文字不做成块好编辑。

网友(2009-07-16):
把几段文字做成块,是绘图中会遇到的
7 r4 p  a5 f. P: c1 v要想编辑,只需使用“块在位编辑”命令,就可以分别选定各段文字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