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三维图转工程图

楼主(2006-10-22):
各位高手,我正在学proe野火,M150版本。请问怎样将PROE中的三维图转换为dwg的图纸,

可用CAD打开并修改呀?

谢谢指点!请详细点呀!

网友:

你先将3D图Prt格式另存为Sat格式,这样CAD就可以打开它,但是不能编辑......你试试看

网友:

你得学下PROE的工程图
做好视图后再转为DXF格式

网友:

转为DXF格式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

简单步骤:打开要转图的另件或组件。新建-绘图-确定-随便选一个A4好了。这时应该有三个试图了。注意左下的比例非1要改为1好。可直接另存为DWG文件。

网友(2010-04-20):
做好视图后再转为DXF格式

网友(2015-08-07):
可以的,直接就能转换,转换后的文件CAD和CAXA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