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中的打开预览显示问题

楼主(2006-10-22):
请问高手一个问题:在ProE中打开标准件库中的零件时,预览为实体显示,但实际预览显示的却是线框形式且不完整,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请说明版本,预览窗口类型(productview express or open preview),把实际显示状态抓个图上来。

楼主:

不好意思,不会抓图。

2003野火。

预览窗口类型为实体显示。

网友:

在安装好PROE后,你点某个有PROE文件的文件夹,PROE会自动下载对应的
productview express版本。。。我装过2.0和现在的3.0M030都没发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症结找到了,原来标准件库中的零件是2001版的。我用野火版的另保存一下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