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形文件无效怎么办???

楼主(2006-10-22):
很急,一台设备的图不小心删掉了,恢复回来就无效了,急死人啦,各位前辈有无好的办法

网友:

回收站没有了吗?没有备份?

网友:

试没试AutoCAD里——文件——修复——

网友:

是不是用bak文件恢复的我以前也遇到过,多数情况没问题,有时候偶尔就丢信息不过还没到不能用的地步修复一下试试看

楼主:

先谢谢各位啊!各位说的我都试过的都没有用啊,怎么办呢?

网友:

那实在不行的话,看看有没有丢到回收站里去了,如果有以前的版本或者BAK文件的话去电脑店里用系统还原的工具把原来的版本找出来,恢复过来应该会可以的了!

网友:

如果文档还在的话应该CAD本身就可以修复,如果修复无效则找什么高手修复也无效,文档本身损坏没办法

楼主:

噢,文件是我找回来了,就是打不开啊.说什么"图形文件无效"但是不打开在操作系统里还是可以预览的,只是打不开啊!

网友:

搞一个比较高版本的去把它打开
试试!!!
你最近是不是换过软件?

楼主:

不是我用的是CAD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