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的是输送机的托辊---[求助]

楼主(2006-10-22):
我要做的是输送机的托辊,外面包裹的钢管壁厚3~5MM,要把6M长的钢管截成190~940不等(具体的是根据托辊的型号来定的),管直径在φ76~φ239不等,最小的管子也应在50公斤左右.钢管的材料是Q235(碳素合金钢).现有的加工方法是:用卡盘卡住管子的一端,两个中心架(有效夹持长度是小于需要切削的长度)套住钢管,后面再用车刀车.我感觉到这么加工钢管的有效夹持长度太短,虽能起到防止管子旋转时跑偏的现象发生,但未加工的管子也跟着转,长度太长,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都会产生.不知道哪位大虾能支支招啊,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既能满足要求(两管口的垂直度0.06),又快速简便!

网友:

你说的不够清楚,外圆全部加工吗?你的管子不长呀怎么难加工?我加工过6M长的300mm管子。

楼主:

外圆不用加工,只需要把管子切断,当然还有内圆的一个倒角可以用砂轮磨出来.我想向大家学习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切管子,就但是切断就OK了.现在是车的,管子拖的很长,管子是从床尾放到工作台上的,不是过的主轴,切断了还要把管子挪开,把切好的管子卸下来.再夹上,完了再挪开.管子60公斤以上,要是光靠人就累死了.还有没有好的切管子的办法,在下烧香了.要是还不明白,我给你打电话面谈.我是新手,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用锯床就可以了呀

网友:

是不是厂子不大,没有相应设备,只是将就现有条件呀。

网友:

这个应该说是很简单也很容易的,不知道你们的设备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贵公司有什么设备,可以用锯床切割呀!; _( @( v: S5 [5 S5 c
比较重的话,可以用吊车呀!

楼主:

厂子不是很大,我们还要用现有的设备.不过老板决定用6143改装,把床头箱拆了还是从前面进料.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没有什么经验.让大家瞎忙了一会还没说明白意思.不知道哪位有6143的机床参数啊?

楼主:

锯床也用过,效果还可以,但还是需要上车床上去进行二次加工,所以就决定还是用车床一次来干,减少了工序

网友:

两管口的垂直度0.06是什么意思?与那里垂直,为什么上车床上去进行二次加工,是垂直度保证不了?还是应该在锯床上想办法,请讲清楚

网友:

用带锯开料,用双头数控镗床一次完成两端轴承孔和端面,是否可以满足于你的要求?

网友(2010-02-10):
问题很简单。校直下就可以了,两边加工的时候保证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