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变形,接到一批外协定单---[求助]

楼主(2006-10-22):
各位师傅你们好,最近我厂接到一批外协定单。是4CR13材料3乘50的精密微型轴车削加工。总长要求正负两丝。对方电话里说车后要淬火处理,产品长度要发生变化。由于我是做车削的,对热处理不大懂,不知道这个产品应该加工到多长热处理后才符合图纸要求。在这里请教,这样的产品热处理后是变长还是变短?具体变化多少尺寸?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说的尺寸是¢3*50吗?
如果是长轴类零件,其热处理变形一般为伸长.
盘饼状零件,其热处理变形一般为直径变大.
但是具体的变形量到底有多大这倒没有一个准备的数据.
但从楼主所说的总长要求热处理变形控制在2丝以内,我个人认为是无法保证的,除非你热处理后增加一道机加工序.

楼主:

谢谢指点,产品是直径3乘50的。要求我们机加工过后再处理。现在难就难在控制总长时不知道该放多少变形量!

网友:

采用高频淬火可以减小变形

网友:

一、你准备用哪种热处理?
二、确定热处理方式后,做一个试样,看它变了多少。
三、根据变化量确定加工量。OK

网友:

这个东西想保证长度0.02MM,只能在处理后加多一道工艺
将很多根一夹在一起磨,这个出来的良品率可达99.8%,一定可以的,
如果想靠热处理变形量来控制长度,这个不实际,建议不要采用,这样会出很多的不良品啊!!

网友:

7楼的朋友说得很有道理,因为热处理过程中的变数太多。

楼主:

谢谢指点,我现在用全自动仪表车床加工,长度是可以控制在正负两丝内的。举例现在这只产品是3乘50.01MM,那么热处理后它的长度是多少呢?本来想如楼上说的自己处理后测量下,可我是外协单位,只车削加工,产品是高精度的,最后的外圆要求我们现有的设备还加工不出来。最担心的是我现在把工差控制在标准工差内,那如果热处理后一定会有变化,是变多少还是未知数!还有就是热处理后总长是不能再磨的。

网友:

如果这批外协加工是车加工包括热处理,那你要和热处理师傅研究一下,最好是做一个试样试验一下,我觉得热处理是很难控制的。如果这批加工只是车加工的话,那就没你的事了,只要按图纸加工就是了。我觉得他们是不会把热处理后零件的变形问题算在你头上的。

网友:

10楼说得有道理,如果你只是单工序加工,那就按照工序图纸要求加工即可,你担心热处理伸长的问题那是设计师和工艺师们要讨论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大虾关于增加热处理后加一道最终机械加工处理,因为热处理前后尺寸控制相对较难

网友(2008-01-12):
做车削的能够胸怀全局,善哉善哉!是个做领导的料

网友:
热处理涨缩,和热处理的工艺有关,最好先试样,才能得出最终的涨缩比例。

网友:
要是你们在加工长轴方面比较强的话,可以把轴再做长一点,比如做150或200,这样你得到的公差就比较宽了,再整体热处理,再裁剪成你要的长度

网友:
做几次试验吧,调整热处理的温度来确定你需要的热处理工艺,还有可以设计夹具来保证你要的长度。